继续继续......玩

楼主(2016-06-16):
上一艘邦克山没玩转,听从前辈指点,选择350俾斯麦继续折腾

到手第一件事 打洞......这角度有点图腾的意思

注塑线太明显,先略微打磨下

拼缝有凹陷,呵呵,再打磨出点颗粒并纳入缝隙中,点上溜缝液,这样平整些了

学习大侠们的方案,电池仓围起

用铝板裁剪尾舵...比原舵长一倍哟

粘连一体...手上只找到这个宽度的薄铝,所以就这样有大小啦

按上套管

试下尾舵...铝板四周用AB胶溜边,干后稍稍修正,新手的我看着感觉不错

焊工很渣

机舱布线...电调旁空位拟放电池

假组下,准备粘连
看舰首两侧!三角号的磨具只能呵呵了

准备择日先试水再深入

楼主:
3个180焊上电容

管架也用铝条加固下,希望管用

问题也来了,因为手上只有3S锂电,上次弄邦克山考虑到舰小入了块2S800的,
请教1:02S电推荐用多少毫安的?
2:电池隔离舱里电调接受如此布局会不会对遥控有干扰?

楼主:
下水准备中

网友:
期待早日完工.

楼主:
谢谢鼓励,一定抓紧

网友A:
顏色,艦體顏色錯了~還有,首相的舵,你,可以參考原裝的長度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顏色,艦體顏色錯了~還有,首相的舵,你,可以參考原裝的長度做嘛

舵加长,我是想着会不会机动性灵活些,如试水后感觉不好一剪刀就能到原舵长度。
舰体色我不知道不符原舰色,一来好在我不是德粉,而来初上手只最求能流畅行驶,三来看多了原味试着换个色彩,所以用能买到的自喷漆色彩喷制

楼主:
炮管自喷漆喷黑,装上炮体感觉太假,手一滑做了下旧,准备重喷

网友:
虽然不懂,还是感觉很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加长,我是想着会不会机动性灵活些,如试水后感觉不好一剪刀就能到原舵长度。
舰体色我不知道不符原舰 ...

醬紫啊(●—●),嗯,(๑•ี_เ•ี๑)建議就直接淺灰色好了,剛剛出廠的時候就是淺灰色的,還有,舵本來就是像板件一樣的,貌似我的那個貼子也有線圖,可以稍微參考一下,希望你的船早日完成吧,首相很容易的

网友:
铁血宰相

网友:
都是工艺品

网友B:
马达上面的电容为什么焊在外壳上?焊的时候分正反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上面的电容为什么焊在外壳上?焊的时候分正反吗啊?

电容是消除(降低)有刷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电火花对遥控的干扰。

楼主:
狂汗,我是新手才上手学着做

楼主:
今天入梅,下来会有二十几天的雨季,趁下午有空赶紧滴下水遛了个弯,测试下防水
话说习惯了电直四轴的起飞大油门,第一次下水在河道边习惯性一推油门,好家伙一下给窜出去1米左右,被吓一跳,忙不迭地倒车回来换个相对浅的景观池里继续

空隙间懒得走了,直接四轴升空观察周边水域以方便今后行船
不过这边景观池疏于打理水质不是很好

下次准备去这里练,近处是浅水远处是湖

楼主:
有近三十年没动画笔了,手涂木纹效果自己都不忍看啊

网友A:
試航的時候看起來很順利喔,不錯不錯啊,話說你的船的船軸有沒有加油管?還是普通銅管?有沒有滲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是消除(降低)有刷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电火花对遥控的干扰。

电机上再并联一个102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航的時候看起來很順利喔,不錯不錯啊,話說你的船的船軸有沒有加油管?還是普通銅管?有沒有滲水?

谢谢鼓励,轴套没加油管,安装时注入了润滑油并剪了约2MM长的透明软管(马达与轴的软连接管)套在管头做油封,尾舵套管出口也涂了油脂,跑了一块电,目前没渗水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再并联一个102就更好了

真的吗太好了,我甲板还没封仓可以再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轴套没加油管,安装时注入了润滑油并剪了约2MM长的透明软管(马达与轴的软连接管)套在管头做 ...

我也是這樣處理,不過要注意偶然要注油的,只要有滲水就要處理了,話說回來,俾斯麥是三軸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吗太好了,我甲板还没封仓可以再加

是的,要求严的就并一个102,接地正负各用一个104。问下楼主,船底红色用的是什么油漆?是专色舰底红,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要求严的就并一个102,接地正负各用一个104。问下楼主,船底红色用的是什么油漆?是专色舰底红,还 ...

明白了谢谢点拨,我船底用的自喷漆三和 NO23,猩红色。外面在喷了几遍三和光油

网友(2016-11-18):
这个算是静改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