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3 更 新 】【 开 始 组 装 我 的 G T 1 3 0 X 穿 越 机 】

楼主(2016-06-16):
东西都准备得差不多齐全了,那就开始组装我的GT130X正X形穿越机吧。
基本配置如下:
GT130X
R4FA-SB
minicc3d
xm20A
1306kv3100
cmos
600mW
hmdvr
4s600mAh30c

1.机架组件:

2.机架细节:

3.机架组件+分线板:

4.机架组装对比手掌大小:

5.机架厚度15mm铝柱:

6.机架底部logo:

7.摄像头固定板logo:

8.上镜头效果:

9.机架欣赏-前视:

10.机架欣赏-右前视:

11.机架欣赏-右视:

12.机架欣赏-顶视:

13.机架欣赏-底视:

14.机架欣赏-局部:

15.机架重量:

16.电机1306kv3100:

17.上电机效果欣赏-前视:

18.上电机效果欣赏-右视:

19.上电机效果欣赏-底视:

20.边角上色效果欣赏-前视:

21.边角上色效果欣赏-右前视:

22.边角上色效果欣赏-右视:

23.边角上色效果欣赏-后视:

24.边角上色效果欣赏-左后视:

25.边角上色效果欣赏-左前视:

26.边角上色效果欣赏-底视:

27.设备材料:

28.上色上电机效果欣赏-前视:

29.上色上电机效果欣赏-左前视:

30.分线板效果一:

31.分线板效果二:

32.电机线剥皮:

33.电机线裁切上锡:

34.电机线焊上电调处理好距离:

35.电调热缩套包好:

36.电机电调固定到机架上:

37.电调电源处理好走线:

38.上桨效果欣赏一:

39.上桨效果欣赏二:

40.电机电调局部欣赏:

41.电调电源走线焊接完成:

42.电芯600mAh30c:

43.分好4S电芯一:

44.分好4S电芯二:

未完待续。。。。。。

2016.6.19.更新

45.芯片STM32F303CCT6到货:

46.给minicc3d换上新的心脏:

47.换好STM32F303CCT6芯片欣赏:

48.刷好BF固件开启极速模式:

49.立马变成F3,陀螺频率8k,PID频率4k:

50.焊好JST插头电源线:

51.焊好图传插头电源线,双面胶贴好固定三大件:

52.焊好飞控供电线,电调信号线:

53.焊好摄像头电源线,AV线:

54.整理线路组装好,欣赏-前视:

55.整理线路组装好,欣赏-右前视:

56.整理线路组装好,欣赏-右视:

57.整理线路组装好,欣赏-后视:

58.整理线路组装好,欣赏-左视:

59.整理线路组装好,欣赏-顶视:

60.整理线路组装好,欣赏-手指对比:

61.整理线路组装好,欣赏-手掌对比:

62.处理好天线基本完工,欣赏-前视:

63.处理好天线基本完工,欣赏-右前视:

64.处理好天线基本完工,欣赏-右视:

65.处理好天线基本完工,欣赏-后视:

66.处理好天线基本完工,欣赏-左视:

67.处理好天线基本完工,欣赏-底视:

68.上桨完成,欣赏-前视:

69.上桨完成,欣赏-顶视:

70.空机重量125.4克:

71.GT130与GT130X合影:

电池组装待续。。。

2016.6.23.更新
72.电芯4S串联焊接起来-一:

73.电芯4S串联焊接起来-二:

74.电芯4S串联焊接起来-三:

75.电芯4S串联焊接起来-四:

76.平衡头和JST头焊接上去-一:

77.平衡头和JST头焊接上去-二:

78.封装好-一:

79.封装好-二:

80.封装好-三:

完。。。。。。

网友:
求电芯链接

网友:
好详细的说

网友A:
请教,电机漆包线是怎么去漆的,火烧还是刀刮,还是有别的方法啊?

网友:
好小,等更

楼主:
关键字HRB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电机漆包线是怎么去漆的,火烧还是刀刮,还是有别的方法啊?

烙铁开最大温度,一面加热一面不停送锡,高温会从截面开始慢慢把绝缘漆熔掉,不停送锡的原理就是让焊锡里的松香阻止铜线氧化,同时锡多能积聚热量起到保持温度并给铜线上锡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烙铁开最大温度,一面加热一面不停送锡,高温会从截面开始慢慢把绝缘漆熔掉,不停送锡的原理就是让焊锡里 ...

LZ求机架的链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求机架的链接,感谢

自己做的,共做了5套,自己1套,本地模友3套,外地模友1套。
网上没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共做了5套,自己1套,本地模友3套,外地模友1套。
网上没有卖。

好的,谢谢了 有需要找你预定哈

网友C:
大神,你的不加电池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的不加电池多少克

后续更新会有介绍。现在还没完工。。。

网友:
求电池具体购买地址 没搜到 谢谢

网友:
能加我qq吗,关于y4的问题想请教你。379405994

楼主:
2016.06.19.首楼更新。。。

网友D:
楼主你的摄像头是什么?有关键词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摄像头是什么?有关键词吗?谢谢!

倒车摄像头。以前旧货市场买的,5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车摄像头。以前旧货市场买的,5元一个。

这么好。。。。

网友E:
楼主图传什么原理,怎么都没天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传什么原理,怎么都没天线什么的

有天线的,接收机两根,图传一根,竖起来的两根一根是图传的一根是接收机的,接收机另一根藏在机身里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天线的,接收机两根,图传一根,竖起来的两根一根是图传的一根是接收机的,接收机另一根藏在机身里面了 ...

你的图传天线也太细了!功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图传天线也太细了!功率很小?

天线不关粗细的问题,只要线芯长度符合相关波长即可,我的振子是用了一个小香蕉头母头。

网友:
那不用GPS吗

楼主:
关键字HRB电池                      店铺

楼主:
GPS???
穿越机需要用GP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字HRB电池                      店铺

谢谢!

网友:
飞控板还有剩余么

楼主:
飞控板就是minicc3d啊,就换了个芯片,网上买就有了,我没有多的。

网友F:
求cc3d设置参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cc3d设置参数图

bf2.8.1默认都很好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bf2.8.1默认都很好飞了

有没有op固件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op固件的参数

现在都不用那个了,直接刷bf……

网友:
为什么要换MCU?

网友:
难道CC3D MINI用的是MPU60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130

网友:
请问这个老款的MINICC3D 如何刷BF固件?

网友(2018-11-08):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2020-04-07):
新手前来学习
强悍啊,楼主的手工水平相当了得,工艺品一样的做工!

网友(2022-08-16):
不错,就是照片太多了。你这是图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