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60A电调油门设置

楼主(2016-06-17):
印象中遥控器的endpoint值是106,96左右,不知从何时起,再调整电调时,同一个遥控器,变成116,76。这样正常吗?

楼主:
不是遥控器自己变的。是调整时,听到电调确认音的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遥控器自己变的。是调整时,听到电调确认音的数值。

0-100的线还原了吗?
调的时候是不是调的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