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机试飞SP Racing F3,无法锁尾

楼主(2016-06-17):
之前玩的CC3D到手飞
这是第一次装机,用的F3飞控, 起飞后缓慢顺时针自旋,应该怎么调?

网友:
YAW中点没设置好

网友:
或者调大yaw的I值

网友:
一看就是直升机过度来的

是YAW中点有问题,或者飞机重心不对,或者中点有漂移,就是在两个临近数值之间晃动,增加YAW的死区。设置成5.在CF设置。。。

而且或多或少都有点点自旋,完全不影响

网友A:
请教准中点,飞控默认输入中点是1500,看你的控是不是1500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准中点,飞控默认输入中点是1500,看你的控是不是1500中位

中点全是1517,cf里怎么调回1500,不想使用控的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里设置中点1517就可以了,你用的是futaba控吧

是futaba也要调成1500,否则还是会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改控的中立点,改飞控的就可以了。

我是在控改的,在飞控怎样改,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