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求助

楼主(2016-06-17):
想在遥控车上玩FPV,要需要什么设备啊,目前只知道需要个摄像机,云台,一个屏幕,楼楼是4通道遥控器可以吗?大家帮帮忙哈,楼楼其实一直想玩飞机的,无奈飞机太危险了,所以只好在车上体验下fpv的感觉了,其实楼楼只想吹空调玩车

网友A:
没玩过车车,但是顶起来

网友B:
摄像头,图传,显示屏   over啦!

网友C:
图传跟接收机,还有稳压5v和12v bec你就差这些了。

网友D:
车的话,载重允许情况可以用433加1.2g图穿,小区随便穿不怕遮挡失去信号,云台就不用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车车,但是顶起来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图传,显示屏   over啦!

好的,去某宝脑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跟接收机,还有稳压5v和12v bec你就差这些了。

电调可以供5v,12v是要干嘛用的,我直接再接块3s电池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的话,载重允许情况可以用433加1.2g图穿,小区随便穿不怕遮挡失去信号,云台就不用装了

重量不是问题,车车自重就超过10斤了。。。

网友F:
摄像头 图传,都选12供电的就可以了,也可以再加个 拾音麦就可以听到声音了,只要显示器有音频输出就行。 你的动力电就能搞定, 然后再配一个5.8G接收机连接屏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摄像头 图传,都选12供电的就可以了,也可以再加个 拾音麦就可以听到声音了,只要显示器有音频输出就行。  ...

这车4S或6S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可以供5v,12v是要干嘛用的,我直接再接块3s电池可以吧

12v图传供电5v带不起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图传供电5v带不起图传啊。

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摄像头 图传,都选12供电的就可以了,也可以再加个 拾音麦就可以听到声音了,只要显示器有音频输出就行。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