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下驰远的两款六通控X-6S和H-6哪款手感好点?

楼主(2016-06-17):
如题,谢谢各位!

网友A:
X-6S打摇杆会明显感到一格一格的手感,H-6打摇杆相对顺滑一些。虽然这样,但个人感觉X-6S比较跟手,精度也好,不过H-6便宜,和X-6S功能一样,性价比不错。

网友B:
都没有用过。都是用高频头版的。。。

网友C:
X-6S是驰远公司的高档控,H-6Q是低档的;关于油门一格一格手感可以自已调,重点轻点随意,也可以调到没有。
X-6S的体积也此H-6Q大,有点象华科尓的D7与D7e的比较,X-6s的软硬件要比H-6Q强大。

网友D:
H 6S 遥控要吗?便宜出了

网友D:
有意联系联系Q1135431574

网友E:
x6s不错,接收机还便宜,一直在用,飞100s和一些便宜的固定翼机

网友F:
我劝你还是别考虑这两个控了,我有X-6S,不知什么原因飞100S失控1次,返厂没发现原因,回来后又失控1次,再不敢用了,在我那个群里白给人都没人要,没办法买了驰远的加密狗飞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