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插模拟器线能设置不自动开机吗?

楼主(2016-06-17):
FUTABA-14SG插模拟器线能设置不自动开机吗?

网友A:
拆开模拟线的插头(方头)),把两根焊在一起的针脚焊开就行,图片发不上来,已发就抱歉!!!

网友:
用火狐浏览器就没有--“抱歉,您尚未消 输入标题或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模拟线的插头(方头)),把两根焊在一起的针脚焊开就行,图片发不上来,已发就抱歉!!!

真的可以了,谢谢啊,但是遥控器这样信号一直处于发射状态不好吧  怎么把发射机关闭呢  我短时间不玩真机  就联系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模拟线的插头(方头)),把两根焊在一起的针脚焊开就行,图片发不上来,已发就抱歉!!!

谢谢  我直接剪掉了那两跟一起的,还有我就问问  如果发射机一直处于发射状态有关系吗?可以关闭发射状态吗  说明书上找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直接剪掉了那两跟一起的,还有我就问问  如果发射机一直处于发射状态有关系吗?可以关闭发射状态 ...

  不用担心,你用模拟器的时候,14SG的蓝灯是不亮的,说明处于教练模式,没有发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担心,你用模拟器的时候,14SG的蓝灯是不亮的,说明处于教练模式,没有发射信号

亲  你看到上边说了改模拟器插头了吗?改过之后  不会自己开机   蓝灯是长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直接剪掉了那两跟一起的,还有我就问问  如果发射机一直处于发射状态有关系吗?可以关闭发射状态 ...

再买一根没有改的线。换着用。PCM的机子可以拔高频头或晶体,14sg还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