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刷机调参相关问题解读!

楼主(2016-06-17):
最近折腾穿越机,之前玩的都是商品飞控,第一次玩开源的东西,搞F3还算顺利,但在折腾指甲大小的mini OSD却遇到各种奇葩问题,通过各种安装、卸载、重启终于成功搞定,总结下来,估计我遇到的问题,很多新手也会遇到,很多老手也会忽略,所以想总结一下,免得新手走弯路。1、java版本的问题:32位windows系统,java可以用8以上的版本,而64位系统却无法使用!我家里的电脑是64位,安装java  8以上的版本,无法运行,老是报错,提示缺少java 运行环境,重装N遍依旧。最后卸载Java 8,安装Java 7 后正常运行MW-osd GUI.exe,进入调参界面。

2、Arduino软件设置问题:需要按照图片上面选择正确的刷机板、处理器电压及型号、正确的端口号,否则无法正常刷机!现象就是电脑端口识别正常,软件编译正常,但无法上传数据!刷机板上面的接收灯不亮!
3、刷机板设置及与osd连接的问题:刷机板需设置正常的电压。有些刷机板是通过跳线来切换电压,必须和第2步处理器选择界面的电压保持一致!否则也不能正常通讯!osd的DTR接口必须和刷机板的RTS连接!否则也不能正常刷机~!!因此,购买的USB转TTL最好找质量好点,带rts接口的板子,否则会出现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A:
啊 谢大神! 最近也在研究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谢大神! 最近也在研究这玩意

不是大神,只是昨天折腾了半天,发现些规律,和大家共享罢了!

网友A:
我的可以连接ConfigTool_minOPOSD,却无法连接MW_OSD_GUI 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连接ConfigTool_minOPOSD,却无法连接MW_OSD_GUI 是为什么?

要看报错提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