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和一个赛钛客飞行游戏摇杆,怎么连接才行

楼主(2016-06-17):
一个控,和一个飞行游戏摇杆,怎么连接才行,
需要其他设备来把他们连接吗?

网友:
风雷盒子

网友A:
尝鲜可以更改摇杆电位器接线到控主板

网友:
后桨叶老是向右侧转,微调尽了才有点效果,是什么问题呢?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鲜可以更改摇杆电位器接线到控主板

试过,感觉行程反应不到位,不知为什么,供电不够? FUTABA 10C  和一百多的赛钛客摇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感觉行程反应不到位,不知为什么,供电不够? FUTABA 10C  和一百多的赛钛客摇杆

感觉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