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距增加,P I D 怎么调节

楼主(2016-06-17):
比如原来在330轴距下可以飞的PID,现在轴距加到500了,一起飞飞机就前后左右的晃啊晃啊,这个是P I D 往大的方向还是小的方向调节呢

请教!

实例:我把F3飞控装上了S500,用默认参数起飞,晃的不得了

网友:
不好说,我觉得重量一样的话应该是往小了调。

网友A:
PID和动力也有关,通常来说  同样的机架,动力越强感度越小
F3不太熟,我刚刚接触,
F3手动挡,半自稳和自稳都可以单独调,还是手动开始吧,

快速小幅度抖动的话就是感度高了,降一点P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和动力也有关,通常来说  同样的机架,动力越强感度越小
F3不太熟,我刚刚接触,
F3手动挡,半自稳和 ...

F3 手动起飞 ,感觉就像喝醉酒一样,前左后右划着圈晃 ,我看了别人的PID视频似乎说P值太低会这种晃,应该要调高P。。如果P过高是高频率抖动,我这个明显就像在船上晃一样

频率大概1秒一个圈

网友B:
PID三个都增加

楼主:
P从4.5修改到2.2,D从12修改到1,基本可以稳定平飞,但是打舵大或者有干扰还是有点晃,暂时没时间细调了,可能还是需要APM飞控,F3在大轴距下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从4.5修改到2.2,D从12修改到1,基本可以稳定平飞,但是打舵大或者有干扰还是有点晃,暂时没时间细调了, ...

振动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