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改天线

楼主(2016-06-17):
遥控除了增程模块,但是为啥没人改futaba那根小天线啊?换根好点的搞db定向天线,遥控起来不是更好。求问

楼主:
为啥啊?14SG那小天线,,,换个好点的不是更好?

网友A:
千万别换,小天线增益低,但是方向性弱,增益高的天线都是牺牲指向性来提高增益,垂直方向远了,角度一偏信号就弱了,得不偿失。
14sg的遥控距离和抗干扰性已经覆盖所有航模了,
玩FPV的除外

网友B:
14sg 能有多远?就是比天地飞的远吗?

网友:
距离不过的话  换成433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sg 能有多远?就是比天地飞的远吗?

朋友的14sg海邊飛了2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14sg海邊飛了2公里...

这个距离好远呀。

网友:
理想環境下飛的...

网友D:
14sg一般空中1公里,这种距离视距内飞行足够了,既然要飞远,那就都用433去了,所以没必要折腾

网友E:
天九用了一年没见失控过,用了14sg在同一个地方飞,10次失控3次。futaba在响应上的确有优势,但是发射功率的确想骂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sg一般空中1公里,这种距离视距内飞行足够了,既然要飞远,那就都用433去了,所以没必要折腾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一般空中1公里,这种距离视距内飞行足够了,既然要飞远,那就都用433去了,所以没必要折腾

可是很多人都加增程模块啊,玩FPV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换,小天线增益低,但是方向性弱,增益高的天线都是牺牲指向性来提高增益,垂直方向远了,角度一偏信 ...

哦哦,额,请问那个增程模块也是这样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天九用了一年没见失控过,用了14sg在同一个地方飞,10次失控3次。futaba在响应上的确有优势,但是发射功率 ...

14sg在同一个地方飞,10次失控3次。这是在什么环境下飞 ?是距离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sg在同一个地方飞,10次失控3次。这是在什么环境下飞 ?是距离远了吗?

我飞穿越的,距离远不了,假如有东西阻隔,futaba明显没天九型号强,不懂是不是个例,我以我手上的两个控做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额,请问那个增程模块也是这样么

增程模块不一样,是增加发射功率来提高遥控距离,只要还是原厂的天线,指向性不会改变,但距离能增加很多,但也更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程模块不一样,是增加发射功率来提高遥控距离,只要还是原厂的天线,指向性不会改变,但距离能增加很多 ...

那我换个质量好点的天线,对遥控效果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九用了一年没见失控过,用了14sg在同一个地方飞,10次失控3次。futaba在响应上的确有优势,但是发射功率 ...

你飞多远失控的,我也是14SG,我一般都在30米内飞,最大不超过200米,14比天9的功率弱一半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