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X6I控+HT8怎样与100S对频

楼主(2016-06-17):
不知如何能对频,即使能对上也不知控如何设置,请教高手。

网友:
你看论坛里面的是帖子,里面有讲的好详细的。思路你参考老金的那个思路就行了。对频什么的,你看说明书就行了,说明书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用山寨小卫星来配DX6i,没必要高频头。
山寨小卫星连个山寨接收机比HT8高频头便宜许多,而且操控起来动作更细腻,好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用山寨小卫星来配DX6i,没必要高频头。
山寨小卫星连个山寨接收机比HT8高频头便宜许多,而且操 ...

楼上说的对!不过记得买dsmx的卫星,dsm2的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不过记得买dsmx的卫星,dsm2的效果不好。

我的一个用DSM2,另一个用DS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