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割到了电源线!

楼主(2016-06-17):
新买的螺旋桨,装上去就起飞了!犯一个错误,起飞前不检查!螺旋桨割到电池线!心痛啊!这块电池真是一波三折!新买的被暴力的物流变形了一点点!

网友A:
够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危险的

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B:
飞机上的多余线缆最好起飞前捆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的多余线缆最好起飞前捆扎一下

嗯的

网友:
粘点电工胶布就不算个事了

网友C:
没断线的话直接电工胶布。。断了的话加点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断线的话直接电工胶布。。断了的话加点焊锡

我用热缩管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