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模拟器接口

楼主(2016-06-17):
请问一下,我是华科尔的D10,但是控上的模拟器接口最近突然不好使了,插电脑上没反应,请问谁知道哪有卖接口的元件啊,或者怎么能某宝找着也行,关键字是啥,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华科尔电直cp,摇杆向右侧推尽还是不右飞,微调尽了也没效果,倒底是那里出了问题,望各位前辈帮小弟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电直cp,摇杆向右侧推尽还是不右飞,微调尽了也没效果,倒底是那里出了问题,望各位前辈帮小弟指点一 ...

检查你的十字盘

网友:
那个插座很怪的,前半节是普通的3.5插座,后面还有微动开关,插头插入同时开关打开。

网友B:
先换一根模拟器线试试,这个插头位置设计的不好,模拟器线经常会被弯折,容易折断,我的模拟器线都折断过两次了,换根线就好了。你看看是不是线子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一根模拟器线试试,这个插头位置设计的不好,模拟器线经常会被弯折,容易折断,我的模拟器线都折断过两 ...

应该不是线的原因,换了一根新的还是不好使,而且我把线缓慢的插入插头里时,有那么几秒种有反应,但插到位了就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