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换眼镜求感受

楼主(2016-06-17):
一直使用鹰眼旗舰,
航拍
还可以对付,穿越不方便携带,想换眼镜,请大神们推荐,另外求肥鲨v3和hd2多区别,拜谢!

网友A:
都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skyzone的挺好 双接收

网友B:
就这两个来说应该差不多!

网友C:
v3分辨率稍微低一点点,然后就是视角v3小一些,hd会大一些。好像hd2带dvr,v3不带
大概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