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发】听说下雨天,F40和F210更配哦,装机。

楼主(2016-06-17):
额。。。。。。
为什么说F210F40更配呢?
F210是华科尔经过250系列的洗礼后新设计推出的一款不错的整装机【对于一台整装机来说】
F40应该是TMOTOR专为穿越机设计的无刷电机
两家公司设计的不同类产品为什么会那么配呢?
为什么呢?
从技术层面上分析,主要是因为在设计上名字里都有个F
F210电调是20A的,所以升级电机还是有空间的。
F40尺寸Kv值和原配的电机都是一样
F210这机,大家评论褒贬不一,喜欢的很顺手,不喜欢的骂的一无是处。所以今天我只说一点。玩过F210的模友会明显感觉到它的动力简直是玩具级的,软绵绵的新手还可以,见识过大神的飞机后就不耐玩了。
所以小换个电机吧!

因为电源板被我搞坏了所以整个机子都拆了,其实不用的。只要拆电机就可以换。

原装的电机因为有电机保护所以没有任何问题,用了半年了。

和F40一样大,但是做过真的比F40差的不是一丁半点,但是轻很多,铜丝也细很多。【高中物理知识忘了,不懂铜丝对电机性能理解,大神们指教下。】

给电机焊上香蕉头
【没学过锡焊技术,焊接时,感觉在和整个世界搏斗】

过了最难受的焊接这关,好开心啊。快快插上电调。
对了换电机一定记得检查电机方向,这种香蕉头的很方便,插拔下就好不用重新焊。而且不知华科尔的电调支持BL不。

上电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四!个!电机全反了!全反了!
                        开始还以为记错了!!!

我就不应该按照原配电机插的香蕉头顺序插!
意思是原装电机和F40绕线是反的???哪个高玩能解释下!请!

好了,换好,装好机,华科尔真是好复杂的结构,把螺丝上回去简直是智力游戏。

上桨

桨锁拧紧后电机轴会露出一点点

上运动相机

由于是测试耐不耐炸,所以就不给它上电机保护座了。【磨机架好心痛】

装机整体感觉顺利。
建议厂家,还是像银燕一样长短螺丝都配一套,桨锁也配个备用的最好。【一套短螺丝,让我怎么给你上电机保护座

网友:
有那功夫自己再组一台吧,华的f210设计上不光是动力不行,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摄像头保护罩太软摄像头容易损坏,结构过于复杂拆装不够方便,电调与电源板的接插口容易虚接造成空中停转,零件太多容易降低可靠性。当然优点是参数调的不错,比较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