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evo10短距离失控问题

楼主(2016-06-17):
还是在这里重新发一次。。。模型配件模块没什么人气啊...

各位帮忙看看我的问题

devo10 + rx1002
穿越机

刷了deviationx, 开到150mw

今天在我面前10米,我大小油门切换,油门到底然后又推到最大,测试穿越机上下的灵敏性,上下几个回合都挺好的
突然当我油门到底时,然后再推到最大,失控了,直接调地上,就再我面前,距离不是问题

机器掉地上后,我观察接收机,不停地闪烁,这个时候我遥控也还是开着的,之后,我关闭并重新打开遥控器,接收机又有信号了,灯也不闪了

感觉遥控器是突然不能发射信号一样,重启遥控后才能正常使用,各位大仙帮忙分析下是不是控有问题了? 先谢了.

楼主:
具体点?高频头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唏,……这个情况,有点不好说喃……偶发性的事件……帮你分析一哈,有可能是控制机身反复上下的时候,接收的供电线路受了点影响,接头松了或者供电线线芯本身有内断,你一上一下的甩一甩的就接触不良了……(以上是我猜的,但你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唏,……这个情况,有点不好说喃……偶发性的事件……帮你分析一哈,有可能是控制机身反复上下的时候,接收 ...

谢谢,不过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更和遥控有关?
像我上面说的,飞机掉下来后,接收机一直闪烁, 但这时我的控仍然是保持开机的,感觉就像没对上频一样,在我重新开启控之后,接收机就又连上了,感觉有点像是控突然就发射不出信号似的。

其他大仙帮帮忙看看吧...

网友:
我的 天地飞 两三米近距离 容易掉频 不过上天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用D7飞250的时候,就在眼前不到3米的地方稳稳悬停,突然间就软了掉了来。
不过如楼上所说,好像越近距离就越容易失控,还有就是飞到你背后的时候容易失控。

网友:
是否有上鎖ID ?

网友(2016-09-30):
就在昨晚我也失控了,损失一个电机和电调,
功率30mW,白色D10,场地在广场空无一人。
飞控F3,电调Xrotor 10A,电机1306
无FPV
就在4-6米远的位置,接收器RX601,由常亮变为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