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用14sg的吗?不会设置眼花了

楼主(2016-06-17):
肯教的加qq1074629094

网友A:
是不是收的?没带说明书,功能太多,教起来不容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收的?没带说明书,功能太多,教起来不容易呀!

刚买的新的有中文说明

网友B:
网上找找T8FG的视频,会用T8,14SG就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找T8FG的视频,会用T8,14SG就会用了。

好多都是设固定翼的直升机的没看到

网友:
想设置什么?总不能一点都不会吧,有说明书基本的设置应该会吧。

网友C:
网上有个亚拓450设置的教程用的是T8FG跟着学就可以了。

网友:
有说明书就看说明书呗。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D:
自己再钻研一下都会了,我也是没人教全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网友E:
什么叫好多都是设置固定翼的直升机没看到?新控买回来就是默认的直升机模式呀。另外 控的设置要结合陀螺仪调参软件来的,调参软件会一步步引导你设置。控里面基本用到的是:①油门反向 把throttle设置成reverse;②微调 也就是subtrim,还有end point,这两个是校准摇杆各通道的行程用的;③等等等。。。。虽然14sg的说明书也不是特别通顺,但是首先你要做的 是把各项都搞清楚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个亚拓450设置的教程用的是T8FG跟着学就可以了。

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好多都是设置固定翼的直升机没看到?新控买回来就是默认的直升机模式呀。另外 控的设置要结合陀螺仪 ...

刚入模新人很多都不知道求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再钻研一下都会了,我也是没人教全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兄弟你都会了那教下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都会了那教下我

我用的是jr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买的新的有中文说明

那就妥了,我也就研究了十来天基本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妥了,我也就研究了十来天基本懂了

用这个控练模拟器要另外设置吗?

网友F:
只需要会设置一下几点:油门  螺距  感度  开关设定   杆行程校准(也可不会)  微调(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一般都是归零的) 建立模型   模型类型  十字盘类型  通道正反向  就足够你飞了。。。。。。。混控什么的 全部关掉, PS:螺距或者油门 或者感度选项有时候回涉及到那两个旋钮,取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需要会设置一下几点:油门  螺距  感度  开关设定   杆行程校准(也可不会)  微调(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

谢谢你了这控怎么连模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这控怎么连模型器

插上就行啊 都不用开电源的!  前提是要买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上就行啊 都不用开电源的!  前提是要买加密狗。。

这些都有的我一直是用另一个控练这个第一次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