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bra2204kv2850用五寸桨上4s要20a电调还是30a?

楼主(2016-06-17):
如题

网友:
爆飞的话,建议30

网友:
20A没问题的。不过预算够的话,也可以上30A,图个心安。

网友:
重量差不多就上30A的

网友:
竞赛什么的就上30吧,一般来说20就差不多了。

网友:
30A,没有为什么,省钱

网友:
2204的电机一般最大轴距在280以内,总重700克以内,电池最大也就2200mah 35C 3S ,那么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为2.2*35=77安,均分到每个电机,比如四轴的话电流也就20安不到,电调20A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