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机安装

楼主(2016-06-17):
我就弄不懂这个尾翼该怎么装,请教一下怎么装

网友:
飞机好漂亮,不过我也想知道怎么装的

网友:
  照片太局部了,没看清,发个整体的才好分析

网友:
自己蒙的皮还是现成机啊?

楼主:
现成的飞机

网友:
什么飞机,来个大图看看

楼主:
油机和电固差距很大,我就下不了手了

网友A:
感觉反爪螺母上的不对,一般来说两个眼应该穿过两根长碳管,然后再固定,但已目前的照片实在看不出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反爪螺母上的不对,一般来说两个眼应该穿过两根长碳管,然后再固定,但已目前的照片实在看不出怎么固定 ...

我也郁闷,人都说是粘的,那这个螺母上的是什么意思,我就郁闷了

网友B:
尾翼这两个不是螺母吧?应该是插碳管然后黏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翼这两个不是螺母吧?应该是插碳管然后黏胶水

那把螺母取点吧?

网友:
那家的飞机?设计得这么2

网友C:
很明显螺丝和反爪螺母没用,果断去掉,把机身安装尾翼位置的蒙皮去掉,涂上哥俩好胶,安装两根粗细跟孔一样的钢丝,两个尾翼对插平行就OK了。

网友D:
反爪去掉,直接插炭杆,胶水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爪去掉,直接插炭杆,胶水固定

哦,用什么胶水,如果这个飞机用电机得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螺丝和反爪螺母没用,果断去掉,把机身安装尾翼位置的蒙皮去掉,涂上哥俩好胶,安装两根粗细跟孔一样 ...

玻璃钢的,把漆面磨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玻璃钢的,把漆面磨掉?

对,磨掉漆会粘的更结实,顺便也把尾翼粘接面上的蒙皮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磨掉漆会粘的更结实,顺便也把尾翼粘接面上的蒙皮边去掉

哦,好的,谢谢

网友E:
一定是设计师走神了
对插碳管,然后一边上颗螺丝吗?
看看机尾有没有什么暗门上螺丝的

网友F:
骚骚骚!!!请问有没有老司机有准备升级装备得,小弟想入手一台固定翼。有没有要出的请联系我,QQ26078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