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F3里的oneshot125开不开?

楼主(2016-06-18):
如题,我是F3豪华版+小蜜蜂30A的电调……看到CF设置里有“oneshot125”的支持选项,不知道选还是不选了……

选了“oneshot125”之后,还要设置“Loop Time”为“1200”是不是?
选了后能有可感受到的区别吗?

网友A:
Oneshot125一定要选。不然oneshot或multishot都无法使用。
过后在CLI里还要设置。现在要出门飞了,迟点再上图。

F3豪华版的话,looptime设定大概500, 就可以得到2000cycle/sec(意思大概就是每秒可以处理2000个指令)

我用F3 acro版,accelator设定off了(可以减少处理器的运算负担),looptime设定250, 得到4000cycle/sec

楼主:
呃,开“oneshot125”之后"looptime"之前听说设置1200呢?那我跟你设500,CLI里还需要什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shot125一定要选。不然oneshot或multishot都无法使用。
过后在CLI里还要设置。现在要出门飞了,迟点再 ...

大神,求救啊…………
昨晚刷了CF的1.13.0固件,现在连接不上CF了…………
短接BOOT重新刷过,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eshot125一定要选。不然oneshot或multishot都无法使用。
过后在CLI里还要设置。现在要出门飞了,迟点再 ...

accelotar在哪儿设成o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求救啊…………
昨晚刷了CF的1.13.0固件,现在连接不上CF了…………
短接BOOT重新刷过,也一样… ...

1。) 看看CF1.13.0的固件是否需要更新Cleanflight Configurator的界面。我发觉到这里论坛的人的Cleanflight Configurator的界面还是旧版的。
2。 )插上电池,再连接
3。)换别人的电脑试试看

以上都不能的话,重刷过旧版本。

还有,这边卧虎藏龙的人太多了。我只能算是个遇到比较多问题的玩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celotar在哪儿设成off?

我还在用着betaflight2.6.1.,你们也知道这些固件的更新速度快过我们换牛仔裤的
CLI的指令可能会不同
在CLI里:
set acc_hardware = NONE

要注意的是:关了这个之后就没有自稳和半自稳模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开“oneshot125”之后"looptime"之前听说设置1200呢?那我跟你设500,CLI里还需要什么命令?

oneshot125就是一般的oneshot
如果你的电调是刷oneshot42或multishot的固件,还需要在CLI里打开。
要注意的是:
1。)要在主页打开oneshot125的功能才能在CLI里打开oneshot42或multishot
2。)oneshot42或multishot只能打开其中一个,不能2个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看CF1.13.0的固件是否需要更新Cleanflight Configurator的界面。我发觉到这里论坛的人的Cleanfli ...

呵呵,谢谢你了,我已经联系过飞控卖家,他说他家飞控的固件是更改过的,要他发给我的才能用,我等他明天给我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shot125就是一般的oneshot
如果你的电调是刷oneshot42或multishot的固件,还需要在CLI里打开。
要注 ...

哦,我就开一般的oneshot125就好,电调没刷别的东西,应该不用再到CLI里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shot125一定要选。不然oneshot或multishot都无法使用。
过后在CLI里还要设置。现在要出门飞了,迟点再 ...

我刚刚试了开ONESHOT125,LOOPTIME设置500的时候,无法解锁飞控,调整到1200的时候可以解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你了,我已经联系过飞控卖家,他说他家飞控的固件是更改过的,要他发给我的才能用,我等他明天 ...

可以短讯我那一个卖家吗?最怕买到这样的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短讯我那一个卖家吗?最怕买到这样的飞控了

发不了短信啊,我们要加什么好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