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飞机飞不起来 求助

楼主(2016-06-18):
重量45克 桨叶是140mm  1s电池550mah 伟力911加变速组改装的  翼展280mm机身长310mm手抛起飞打升降翼只抬头飞不高而是下降

网友A:
机翼要有翼型,所谓上凸下平,这样飞机在向前飞行时机翼才会有升力,打升降舵飞机抬头时,飞机才会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要有翼型,所谓上凸下平,这样飞机在向前飞行时机翼才会有升力,打升降舵飞机抬头时,飞机才会爬升。

上凸下平是图片里的这样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凸下平是图片里的这样子吗

上面是凸了,但是下面不平啊?

网友:
翼展小了。。

网友B:
机翼升阻比太大还不如平板机翼,你这要加大机翼攻角。把机翼后延降低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升阻比太大还不如平板机翼,你这要加大机翼攻角。把机翼后延降低点就行了。

好的我试试再不行就用平翼试试  该不是动力不足吧 看到别人61克都能飞911改的

网友C:
机翼翼型有好多种,不仅仅是上凸下平。
现在的翼型,貌似阻力太大了。
先无动力手抛,看滑翔情况,确定重心位置是否合理。
再手捏翼尖,桨叶高速转动,检查推重比,都合适了,再试飞。
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翼型有好多种,不仅仅是上凸下平。
现在的翼型,貌似阻力太大了。
先无动力手抛,看滑翔情况,确定重 ...

是不是动力不足

网友:
手抛滑翔怎么样?有抬头或低头的情况吗?

楼主:
改了翼展长度 原来280的改成了400可以爬升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与其自己摸索随手做的机型,不如先按照成熟的经典机型图纸做一只。
按1楼图纸的100%尺寸大约是40cm翼展: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048
根据上贴仿制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587

网友:
这样的话,推重比不到一,但也不代表推力不够,厉害的,推重比可以达到0.3起飞。
另,你这样试验推重比不太好,可以手捏翼尖,全速,看机身的摆动角度,大致判断推重比。
已经爽飞了,祝贺。

网友C:
发重复了,再次祝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重复了,再次祝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