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天行者X6 电机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6-06-18):
请教各位 买了一个天行者x6
FPV
载机,推荐的
电机
是使用2820电机KV 980左右,现在有如下问题请教各位:
1.手头上有郎宇3508,KV580电机是否可以使用;
2.查了力效表 2820 最大推力能到2300g,郎宇3508的只能到1600g,如此计算的话前者推重比1.2左右,后者0.8,这种推重比是否可以飞行,有没有动力冗余;
3.如果用3508电机KV值比较低 必然要上大浆, 大浆会不会导致飞机反扭严重(反扭是否和浆的大小有关系?);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可以上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