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喜欢小一点的130,今天换电调和DVR了

楼主(2016-06-18):
       215太暴力掌控不了,决定还是飞130算了。前面随便拼凑了一台130摸摸水,不暴力、速度适中、主要是飞行压力小基本炸不坏
感觉不错,现在打算整好一点

808#16II DVR,还没飞排线就断了

于是这样飞了几天。

新DVR到了,130级别的还什么什么好的配,
想要1080P 60帧的重量轻的,现在还没们~~。只有这个了凑活用吧

空机

起飞重量

/************************************  配置如下  ***********************************/
机架:BeeRotor130
电机:1306 3100KV
ECS: 20A BL
电池: 850mAh 3S
DVR: PZ-2
飞控: F3
接收:TRF4SB
发射:600mW
参数还在调整中。。。。。。。。

/******************************     以下是之前随便飞的    ********************************/
//目前本人就只有这点技术,见笑了

/***************************************************************************************/

网友:
镜头角度不够

网友A:
你的飛行很好啊!我也新裝了一台小機X型143用1306及20A,但感覺很不好,很不穩,比油提速很慢,炸機不斷。

网友B:
这个1080不行,第一卡,第二不清晰,第三录出来也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080不行,第一卡,第二不清晰,第三录出来也很一般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啊,我只是看好轻这一优点
我还不知道这个DVR1080怎么设置,现在用的720@60录像的,效果和808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无论808#16还是这个DVR视频输出功能都比较差,感觉像是QVGA的品质,这几天飞飞试一下,再决定是否加个CCD摄像头

网友:
DVR有链接不?

楼主:
搜索某宝:PZ-2 720P

楼主:
        今天试飞会后果断换上700线CCD摄像头,这个DVR视屏输出功能基本可以无视QVGA品质而且延时严重穿越根本没法用!!! 估计固定翼勉强可以

        目前加了摄像头

网友:
这电机有必要20A吗

楼主:
确实用不着,电机温度比电调高得多,但是20A以下的性能、价格和市场普及率都一般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飛行很好啊!我也新裝了一台小機X型143用1306及20A,但感覺很不好,很不穩,比油提速很慢,炸機不斷。
...

你是用的3030还是3045?我用3045桨和850mAh/30C电池感觉提速还可以的,只是没有4S那么猛,

网友C:
和楼主同款机架,不过因为接收机SBUS线松了炸鸡已经炸坏上板。。我用的1306 KV4000 电池4S500起飞重量218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同款机架,不过因为接收机SBUS线松了炸鸡已经炸坏上板。。我用的1306 KV4000 电池4S500起飞重量218克 ...

我的起飞重量都快逼近260了呵呵,不敢做大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3030还是3045?我用3045桨和850mAh/30C电池感觉提速还可以的,只是没有4S那么猛,

我用的是3045啊,不知和PID 有沒有關係?因為我的只是剛剛裝好的。

网友D:
PZ-2效果渣渣 建议换RUANCAM HD 看看我的效果 同是130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278

楼主:
引用 网友D:
PZ-2效果渣渣 建议换RUANCAM HD 看看我的效果 同是130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录像效果还可以拿,视屏输出还是要专业的CCD,我的配置不能在增加重量了,太肥了呵呵

网友:
我也買了這個機架,但找不到鏡頭固定座,可以給我淘寶練條嗎?

楼主:
淘宝上搜“穿越机可调节角度”这些关键词,会出来一大把的,我的这个也是随便买的,机架上钻了孔才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