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各位仁兄!

楼主(2016-06-18):
给电调刷固件,链接时,二号电机无法识别(之前刷过固件,其中一个电调烧了,换了个新电调,新电调就是二号电机)错误提示:“Erased unknown  firmware
删除未知的固件”

本人确认线路这些完全没有文同,因为遥控器能够正常操作!

谢谢各位分析一下!

楼主:
各位仁兄知道回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弹出页面不是告诉你了,没有刷入固件吗?
你是否只写进去了具体的参数而没有先刷入固件呢?
个人意见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出页面不是告诉你了,没有刷入固件吗?
你是否只写进去了具体的参数而没有先刷入固件呢?
个人意见供你 ...

还没开始刷也没填参数进去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出页面不是告诉你了,没有刷入固件吗?
你是否只写进去了具体的参数而没有先刷入固件呢?
个人意见供你 ...

而且提示的是“删除未知固件”

网友B: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现在的固件版本高于你BLHeliSuite的版本了,去下载最新的BLHeliSui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现在的固件版本高于你BLHeliSuite的版本了,去下载最新的BLHeliSuite

有道理。

网友:
fot群文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现在的固件版本高于你BLHeliSuite的版本了,去下载最新的BLHeliSuite

在那里下  求连接

楼主:
感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