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固定翼转战穿越,求教

楼主(2016-06-18):
由于固定翼场地限制,转战穿越。还没上设备,练了好久模拟器,手动模式一直飞不好,一点不适应,这是自稳模式的最好成绩了,大神们评价一下这个成绩属于什么程度,上真机谨慎点飞没问题吧。另外想练成为大神的技术是不是必须得用手动才行啊,手动太难了,如果真机跟模拟器的手感一样,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
手动模式真机比模拟器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友:
手动就对了,先第三人称飞悬停,感受好油门,再各个方向悬停,然后简单往前往左右飞一点再回来,有手感了就慢慢第一人称穿,也可以上真机了,但是不要飞太快不然会炸得没信心的。。然后就可以玩翻滚什么的了。。

网友B:
别人10秒内都不敢显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10秒内都不敢显丑。

我是来请教老鸟的,ok!连设备都没有上炫耀模拟有意思么,怎么哪都少不了喷子的身影。

网友C:
固定翼竞速用什么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竞速用什么载机?

入门epo飞猫,406猎豹,各种三角翼等等,还可以用涵道机。专业竞速就得是玻璃钢的,f5d,太阳鸟等等。动力都是用高速的,一般的满足不了竞速需要。

网友:
撒子练都是卵的,直接看屏或者戴眼镜,炸几次就会了,(但是看着飞机飞不了)怕飞不低,怕飞丢就去车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