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3S电池问题。。。。。。

楼主(2016-06-18):
请问你们都飞到多少电压换电池

标准是11.6就换吗?如果飞到11.3或更低呢........

楼主:
沙发还是自己的

网友A:
我一般单片3.6下来~

网友B:
飞到BB响叫  设置3.6 够了

网友C:
看推油门电压掉的多不多.,不能低于3V,高C电池BB响设3.3都行.

网友D:
要是长时间40分钟巡航的就3.6V下来,要是暴力竞速1分半就3.2~3.3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单片3.6下来~

意思10.8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到BB响叫  设置3.6 够了

没懂起,你是把BB响插上一起飞吗?

还有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推油门电压掉的多不多.,不能低于3V,高C电池BB响设3.3都行.

请教,高C是多少呢?

我懂了你们都是把BB响挂飞机上的。。。。。。我也想学习这样,求教怎么操作的

网友E:
我是BB响设到3.7,这时电量用了60%
有信心就设到3.6,不能再低了,3.6已经用了80%,要留点降落,复飞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长时间40分钟巡航的就3.6V下来,要是暴力竞速1分半就3.2~3.3下来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BB响设到3.7,这时电量用了60%
有信心就设到3.6,不能再低了,3.6已经用了80%,要留点降落,复飞啥的 ...

懂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C是多少呢?

我懂了你们都是把BB响挂飞机上的。。。。。。我也想学习这样,求教怎么操作的

45c 以上

楼主:
哦,我现在前期基本上都还是25C30C的

楼主:
BB响怎么设置呢

网友A:
BB响上边有个按钮,插上去按那个设置报警电压,设置成3.6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上边有个按钮,插上去按那个设置报警电压,设置成3.6就可以了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