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冲浪者X8

楼主(2016-06-18):
基本装完了  有几个问题  大家的电池是怎么固定的?  机翼与机身对插后怎么固定?直接用胶水粘死  不方便携带啊  原机带了4段热缩管是干嘛的?

楼主:
沉痛惦念我哪爬不起来的小赛

楼主:
这个电机座完全无用啊  坑爹商家推荐的  这个9块钱呢  少吃2代辣条呢!!!

网友A:
机翼下面又螺丝,拧紧它就好了,拆的时候再松调

网友:
电池上面粘魔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下面又螺丝,拧紧它就好了,拆的时候再松调

闹半天才明白你的意思  把主翼的两个螺丝松了  然后把那个粗的插进机身到位  在把主翼插靠  螺丝一紧  好了  根本不用别的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喲,辣条

馋了吧?这可是土豪才吃的起的呢!

网友:
哈尔滨的吗?

楼主:
哈尔滨李光复花园  你好 你是哪的?

网友C:
楼主属中小学生。纯无他意,楼主莫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尔滨李光复花园  你好 你是哪的?

哈尔滨平房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沉痛惦念我哪爬不起来的小赛

糟糕,我看了你这尸塞,会不会导致我那塞斯纳变成这样???

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属中小学生。纯无他意,楼主莫怪

何以见得

网友:
电池是固定在机舱下面的,PNP应该给你配了魔术贴吧,一面粘在机身内,一面粘在电池上

副翼插进去后把螺丝上紧就OK了,摇动的时候感觉是松松的,就这样的,飞行没问题

热缩管我的PNP没有带,不懂了,也许是给你备用的

网友:
热缩管一般是电装上用的,你看下各香蕉头的热缩管是否都有,如果是有的话,在调整好电机转动方向后用热缩管将香蕉头连接处包住,防止香蕉头脱开或短路用的~如果真是这用处说明商家还挺够意思,这三个热缩管不是套装里本来有的

网友:
一楼图三打火机右侧胶带处如果高速炸鸡可能会变形折弯,如果lz是新手的话建议预先加固。炸鸡后升降舵舵机如果总有滋滋声的话(舵机回位吃力)把拉杆钢丝抽出来检查,有时候折弯角度会挺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