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充电器的问题请各位大神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6-06-18):
本人航模爱好者菜鸟级的。450电直飞坏了两架,亚拓500一架,最近入了固定翼一架,好久没飞了天气转好了准备飞了问题来了,以前500直机的电池(6S)一直都用B6充电器在充半小时一块准没问题,今天拿 出来充电怎么也充不进去了,而且B6显示英文的意思大概是连接中断的意思,用电显查看每块电池都在保存电压没有过放的情况,改换充3S电池结果能正常充电,还有块2S的电池缺了一点点电充电也充不进去不明白怎么回事,请哪位仁兄帮帮忙给解决一下

网友A:
是“connecting error”吗?是的话就清理一下电池接口,可能接触不良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connecting error”吗?是的话就清理一下电池接口,可能接触不良断路了。。

朋友问下你我的B6充3s可以充4S就不行了电压正常接头没问题就是显示你说的那句英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问下你我的B6充3s可以充4S就不行了电压正常接头没问题就是显示你说的那句英文

应该是接触不良断路了吧,我也遇到过,如果用的XT系列的头就给香蕉头“爆菊”增大接触面积试试。。

楼主:
是清理平衡头那部分吗?

楼主:
是这句英文connection  bteak

网友C:
报错处理:
1, connection break,这个报错,请模友仔细检查一下电池与充电器是否连接完好充分。
2, reverse polarity 这个报错,一种可能是电池插反了,如果电池没有联上直接显示这个报错,需要把平衡侧板上的线(白色的槽板)连上就好了(会焊接的自己处理一下,不会焊的只能送厂家返修。
3, CAPA,这个报错,是你充电的容量超出了设定的容量限制,B6的默认值是5000maH,也有可能是参数被修改了,你在USER SET-PROGRAM里面,按确认键进入,再按INC那个键翻菜单到CAPACITY CUTOFF那一项,设

4, 定好那个值就行了,或者加大一些,或者改成OFF(容量不限制)。
5, TIME限制,同上处理,B6出厂的默认值是2个小时间保护,你找到Timer safety,根据你的需要改动时间限制,或者OFF关掉时间保护功能。
6, TEMP是温度保护,如果出现TEMP,而没有加温感线,一般是电路出了问题,请送回厂家返修

网友D:
刚买来就把TEMP CUTOFF关了以免出问题之后一直卡着报警都让我无法设置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错处理:
1, connection break,这个报错,请模友仔细检查一下电池与充电器是否连接完好充分。
...

谢谢这位热心模友,以前一直都 用这个充电器充电的就是这次放置 时间久了没动过不知怎么了,昨天晚些时候又出现其它提示了SHORT  ERR又这样的提示了,不是我伸手党啊,网上查不到啊

楼主:
今天拆了看,不懂啊看不出什么问题来估计没救了,各位大神推荐一下经济实惠的充电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了看,不懂啊看不出什么问题来估计没救了,各位大神推荐一下经济实惠的充电器吧

B6其实就是一个开源充电器,70元一个,电路图都可以找到。不要相信一百多两百多的所谓的“激光防伪正版B6”。你可以再买个B6然后刷个固件上大功率增加功能(需要加强散热)。在论坛或直接百度“暴改B6”等帖子。如果没闲工夫就买A6 C610等中端充电器。不建议买CB86(炸电者)或SC-608(近期故障率高,以后可能改善)

楼主:
估计我改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触不良断路了吧,我也遇到过,如果用的XT系列的头就给香蕉头“爆菊”增大接触面积试试。。

新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电池也是一样

那就可能是充电器那一端了,看看有没有氧化变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