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的光流1.3.1无法定点。提供解答送6M GPS一个,谢谢

楼主(2016-06-18):
PIXHAWK的光流1.3.1无法定点。提供解答送6M GPS一个,谢谢
1。烧过PIXHAWK固件。

2.改飞控参数

3.烧光流固件,还是不行。

QQ:448172248 说明模型,送6MGPS

网友:
FLOW 燒 KLT
PIXHAWK 要跑 LPE
Position control 的 PID 要調一下

网友:
镜头没对焦吧

网友:
4P线接I2C或6P线接TELEM2,衔接对了吗

网友A(2016-09-13):
楼猪解决了吗?我的光流模块好像和你的一样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猪解决了吗?我的光流模块好像和你的一样喔

淘宝上买个商业固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