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难题】飞行过程中随机抽搐,已经记录blackbox,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6-18):
如题,机身配置如下:
蓝天机架
beerotor f3 飞控
fx图传
dys xm20a 电调
dys se2205 电机
瑞思凯 TFR4SB
遥控器 futaba 14sg

现象:
飞行过程中,电机随机会抽搐一下,“噌”的一声,飞行器随之跟随抖动一下。
1.尝试了pid。
2.重新梳理、焊接所有电路链接。
3.拧紧螺旋桨螺丝。

都没能去除,记录了一段黑匣子,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多谢!

感觉出现抽搐时,飞行器状态:

附件是黑匣子数据,需要高手帮忙确定下问题
连接:http://pan.baidu.com/s/1qYTD1fA

楼主:
现在看来,roll的pid一直的满负荷工作,不是很正常。

网友A:
飞控接电调的信号针没有焊实,以前碰到过,后来焊实了就没有问题了!楼主可以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接电调的信号针没有焊实,以前碰到过,后来焊实了就没有问题了!楼主可以查一查

所有电调信号线仔细排查,没有问题,而且日志文件里没有异常波动,奇怪。

网友B:
电调进角低点  r的p和d貌似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低点  r的p和d貌似超高

对,但实际上飞机好像震动并不大。但roll的p一直在不断调整。

网友:
我遇到过,你看看你的遥控器输出,我当时发现遥控器的转向会偶尔自己有输出

网友(2020-07-18):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LZ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