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置UBEC和电压电流传感器同时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6-06-18):
以前没有电压电流传感器,我是用1个3s的小
电池
接了个外置UBEC(输出5v)给接收机--->飞控供电的,另外这个小电池还分别给
云台
、
图传
供电。使用正常。现在买了个电压电流传感器,传感器上有带BEC,可以直接给飞控供电。
问题是:
1.传感器给飞控供电和 外置UBEC给接收--->飞控供电 是否可以共用?
2.我是否要把传感器上的2根红线挑掉?不使用传感器的供电? 如果挑掉后会不会对传感器检测电压有影响?
谢谢!

楼主:
我jp1是断开的,那同时接ubec给飞控供电和传感器给飞控供电,这两条线路可以同时接吗?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
同时接肯定会有冲突,可能会导致每个供电模块过热

网友B:
apm断开jp1
pix可以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