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0小鸡鸡跳起舞来了

楼主(2016-06-18):
打开遥控,准备起飞,鸡鸡却不停的抖动,全身都在斗,不知是何等原因,,,,,,

网友A:
舵机抖舵?110的舵机应该比较耐操的啊

网友:
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B:
是否槳夾螺絲上得太緊,因110這小機如果槳夾螺絲上太緊令它沒有了抽翼出去的動力就會有這情況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抖舵?110的舵机应该比较耐操的啊

貌似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槳夾螺絲上得太緊,因110這小機如果槳夾螺絲上太緊令它沒有了抽翼出去的動力就會有這情況出現。

桨夹松的很

楼主:
重新上电,一样一样的,可能横轴上的轴承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一样一样的,可能横轴上的轴承坏了

如果怀疑横轴上轴承坏,可以把舵机连杆全部取下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怀疑横轴上轴承坏,可以把舵机连杆全部取下来试

大神所言极是,一试见效,抖得厉害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所言极是,一试见效,抖得厉害呀

舵机连杆与十字盘不连接的时候也跳的厉害??飞机有摔过吗??目前只有排除法把舵机装到另外一个接收机测试下效果,或者直接换接收机试下。

网友D:
什么问题啊 我的也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连杆与十字盘不连接的时候也跳的厉害??飞机有摔过吗??目前只有排除法把舵机装到另外一个接收机测 ...

那天晚上摔了,可能是摔坏了轴承吧,准备换新的试试

网友E:
飞机抖还是舵机抖,舵机齿轮卡齿电位器不回中也会抖动,舵机摔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抖还是舵机抖,舵机齿轮卡齿电位器不回中也会抖动,舵机摔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把连接杆拔开也抖,与拖机无关呀,貌似在旋翼头这部分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连接杆拔开也抖,与拖机无关呀,貌似在旋翼头这部分出问题

拆开 看看是不是旋翼夹轴承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 看看是不是旋翼夹轴承散架了

横轴、桨夹、横轴轴承已换新的,但还是会抖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新买的桨夹两头都要装轴承的,只装了一头就抖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