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BA T10ch 微调重生记

楼主(2016-06-19):
我的futuba t10ch 原本一个微调就不很灵敏,最后干脆不灵了,先用着吧,最近,又把机子翻出来想接上用,可是另一个微调也失灵了。!!!
所以,下了决心,拆机子,换微调!、
网上查了,是一种日本进口的按钮开关,所以去修理铺找了,没有相同的,只能改造了!!
上图

机子上拆下的原来的微调开关!这种货只有2只脚,而国产的是·4只脚!!

机子上拆下的原来的微调开关!这种货只有2只脚,而国产的是·4只脚!!

开关拆除后4件套!

开关拆除后4件套!

发现里面的接触铜片已经氧化,于是决定用小刀刮除看看能能不能用!!

发现里面的接触铜片已经氧化,于是决定用小刀刮除看看能能不能用!!

把开关底座的接触点也刮刮!

把开关底座的接触点也刮刮!

重新安装上闪亮的铜片!!

重新安装上闪亮的铜片!!

放好按钮,!!

放好按钮,!!

决定用三秒胶少滴些站上,初衷是好了,但这胶水一粘就散开,把按钮也粘了!

决定用三秒胶少滴些站上,初衷是好了,但这胶水一粘就散开,把按钮也粘了!

这是拆除的单个开关维修的样子!!试试行不行的通!和好之后,接触良好!!

这是拆除的单个开关维修的样子!!试试行不行的通!和好之后,接触良好!!

这是换了国产开关后,由于过度在磨刀石上磨了按钮柱,柱子损坏了,上了点哥俩好浇水后,还是老样子,又失灵 ...

这是换了国产开关后,由于过度在磨刀石上磨了按钮柱,柱子损坏了,上了点哥俩好浇水后,还是老样子,又失灵 ...

在电脑键盘上挂了些塑料,用电烙铁烫上!

在电脑键盘上挂了些塑料,用电烙铁烫上!

烫好了,不用再更换开关饿了!!

烫好了,不用再更换开关饿了!!

网友A:
淘宝上找不到你可以找个相同尺寸的鼠标开关也可以啊,鼠标开关也是2个脚的还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不到你可以找个相同尺寸的鼠标开关也可以啊,鼠标开关也是2个脚的还耐用

鼠标的是微动开关,体积一般都较大。这种是轻触开关。

网友B:
10C的通病

网友C:
到收废旧哪找电器设备上拆啊

网友:
10C的菜单拨轮不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收废旧哪找电器设备上拆啊

你说的对,可以找个废旧电路板拆,拆下的也是4只脚,稍加改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的通病

关键是里面的接触片氧化,这个环境的潮湿和腐蚀气体有关,要是这开关能密封就好了!

网友D:
其实大可不必。 直接把开关焊下来, 泡在酒精里多按几下, 肯定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可不必。 直接把开关焊下来, 泡在酒精里多按几下, 肯定满血复活。

真的吗,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可不必。 直接把开关焊下来, 泡在酒精里多按几下, 肯定满血复活。

也只能维持一阵,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2018-04-05):
引用 网友C:
到收废旧哪找电器设备上拆啊

和我的爱好相同,拆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