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穿越四轴飞行器简单讲解F3飞控中文CF设置软件

楼主(2016-06-19):
QAV250穿越四轴飞行器简单讲解F3飞控中文CF设置软件

网友A:
楼主我的也是天地飞7通的12567  34这么接的通电上面的4个(油门副翼升降什么的没反应)下面的AUX3 4有反应(AETR1234),改成1234AETR,AUX1 2有反应,请问是什么情况,天7控7通接收机,5 6通道一直就没反应

网友A:
CF固件版本多少呀

网友:
谢老师是穿越之父

网友B:
哈么年代了还pwm,sb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么年代了还pwm,sb搞起来

天宇你个水平,固定翼秒炸的节奏~

网友:
老师傅你倒是帮忙解答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也是天地飞7通的12567  34这么接的通电上面的4个(油门副翼升降什么的没反应)下面的AUX3 4有反应(A ...

软件设置成PWM模式,看软件界面舵量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固件版本多少呀

中文的是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设置成PWM模式,看软件界面舵量是否有变化

就能控制AUX1 2或3 4其他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能控制AUX1 2或3 4其他不行

自己查线吧,我都可以的

网友(2016-10-03):
高手你QQ群多少啊

网友:
请问中文的CF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