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MZ怎么设置教练?

楼主(2016-06-19):
自己的futaba14MZ不会弄教练,调了一下,结果,不仅仅教练没弄好,
模拟器
都不会弄了。实在是无语O__O"…
有哪位大神能指点啊?谢谢!

网友A:
进入教练功能里头有4个选项 1

网友B:
14mz要想用模拟器, 系统菜单里找Trainer, 然后把ACT(启用)从INT改成ON, 下面Teacher/Student 里面选STUD(学生)模式, 然后模拟器就能用了。

楼主:
哦(⊙o⊙)哦,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