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MZ怎么在模拟器上用

楼主(2016-06-19):
控连上RC或G7,都显示没有发现
遥控器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调,总是不行,完全就没反应。就是控在关机状态下,插入模拟线会自动开机。实在弄不了,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选设置控制器,打开对话框后选futaba里面就有你的遥控器型号,选它就行,如没有选一个接近的。

网友B:
在系统设置,选设置控制器,打开对话框后选futaba里面就有你的遥控器型号,选它就行,如没有选一个接近的。模拟器线插遥控器自动开机是正常的 开机之后控里SIWZ切换就行了

网友C:
futaba 14mz 训练模式系统里是默认关闭的, 到trainer里把ACT/INH 从INH(关闭)改成ON, 然后下面教练/学生选项里选STUD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