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关于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6-06-19):
我有一架465和一架450L,装机调机的过程都很顺利。只是在试飞的时候出现的震动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两架飞机的设备完全不同,飞行过程都没有问题,唯独在飞机降落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共振点。两架飞表现的震动状况完全一样,都是在降落后收油的过程中有一段剧烈震动,有时候严重到可以把舵机臂震断。因为试机都是在客厅,地面为木地板,难道是地板引起的共振?但是我看好多机友也都是在硬表面的环境下起飞着陆的啊? 飞机的震动已经降到我个人能力的最低了,不上浆可以保持在500以下。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大桨做过平衡吗,如果不是品牌桨,换付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做过平衡吗,如果不是品牌桨,换付桨试试看

富丽三幅大桨 亚拓一副。桨平衡都是按照教程来做的,但也不排除做的不好。

网友:
亚拓桨也抖,那就是其他原因了

网友B:
换一换主轴轴承,看看会不会变好,轴承用好点的

网友C:
旋翼头中联有没有松动?

网友C:
还有脚架质量差在地面会有很大震动

网友D:
大桨上的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换主轴轴承,看看会不会变好,轴承用好点的

都是新机也没飞几个起落,465实在是调的烦了才入了个450l,没想到更严重,易损舵机臂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翼头中联有没有松动?

中联检查了一遍,没有虚位和晃动。不知道脚架上套橡胶圈管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脚架质量差在地面会有很大震动

亚拓的质量应该比富丽好些吧?可是震得状况竟然都一样。。。看别人稳稳的降落都羡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上的太紧?!

上的不是很紧,用手可以掰动的那种。

网友:
说这么多不如上个图看。

网友E:
其实这种状况我也常遇到,安装的几个问题都要检查一下,上面有说到,横轴太松,大桨太紧,主轴不同心,这几个问题检查后,最后就是收油时负螺距太大,这个问题可以在降落后大约零螺距时切熄火,如果不震动,把负螺距调小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我的也有过,收油在地面跳舞,后来发现是主轴弯了,卧槽,亚拓原装主轴还能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有过,收油在地面跳舞,后来发现是主轴弯了,卧槽,亚拓原装主轴还能弯……

哈哈,亚托主轴还有卡槽加工到半圈的呢,后来换得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种状况我也常遇到,安装的几个问题都要检查一下,上面有说到,横轴太松,大桨太紧,主轴不同心,这几 ...

网友:
我的都全振,不过还是没有振断舵机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