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增程求助

楼主(2016-06-19):
如题,想给D10上个433增程,求详细安装教程,无限感激!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找淘宝店铺,买了433不给详细说明书就给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找淘宝店铺,买了433不给详细说明书就给差评

谢谢 除了这个呢

网友B:
不同品牌433有不同的安装方法。先确定买那款再说其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除了这个呢

那就找用这个设备的模友分享罗,不过这个就看你运气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从模拟接口接出ppm信号线和地线,链接433即可,433单独供电或者和遥控器公用电

网友:
不一定非要从教练口接线啊,不是有转接模块么,无线的了,遥控与433发射分离

网友:
直连或者转发模式,推荐切糕433.但是d10抗干扰能力差,不要把433发射机和控贴近,要不会抖舵或者舵量乱跳。天地飞不存在此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品牌433有不同的安装方法。先确定买那款再说其它吧

有没推荐的,我有一套非凡的433,但感觉延迟比较严重一直没用。有没延迟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推荐的,我有一套非凡的433,但感觉延迟比较严重一直没用。有没延迟低的?

直连模式延迟低,转发模式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