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厂家处理结果】乐迪CB86PLUS充电险些引发火灾

楼主(2016-06-19):
       首先得谢谢之前第一个帖子的发帖人@JIMGS,看到cb86baozha之后我还在想我这台已经用了一年了都很稳定,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改掉了睡觉充电的习惯,最近这几次都是白天充。
       然后就是今天的情况,中午十一点半左右因为调机,把一块满电的电池用到了大概4.16v,然后想着一起把其他电池也补补电就都插上了设到5A充,截止电压默认4.2v。充了大概半个小时,正想着怎么这么久还没充满,难道是我没听到充满的报警音,突然听到砰的一声,赶快跑到充电器旁边去看,当时刚才那块4.16v第一个开始充电的电池还没有爆燃,只是因为过充已经把外面的塑料皮撑爆了,刚拔掉电源考虑把电池扔到哪里去的时候,电池已经开始喷火舌,周围全是沙发,没办法只能找一个客厅内还算宽敞的地方随便一扔等它自己烧完。
       烧完整个客厅都是碳粉,也是够。

我只能说,附近都是沙发,幸好家里没被烧了,如果这是发生在晚上很难说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连续出现这种问题,我希望乐迪厂家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厂家处理结果

乐迪回复详见本帖57楼,简单说就是厂家表示这台充爆电池的充电器没检测出故障,能提供的最多就是把充电器升升级然后寄回来,或者是折价以旧换新。

升级和折价换新不巧我都不需要,以后也不用这型号了,毕竟不想家里再来一遍同样的事故。返厂的充电器我今天刚刚收到了。
不过可能并不关键,但是在测试的时候我一再希望用1500左右小电池5a 4.16充到4.2还原场景试试看乐迪厂家一直在用大电池测试,不太理解原因。
售后服务人员态度不错也很负责,但是厂家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呵呵。

网友:
乐迪要火

网友:
看来真是要火了

网友:
为什么不去乐迪版块发贴子呢?这里发人家不一定能看到啊

网友:
顺便再关注一次…刚买了一台,忐忑中…

网友A:
有没有检查电池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情况是电池的原因,有些电池质量比较差,或者用的时间久了本身就有了问题,再使用大电流充很容易出问题。如果充电器本身有问题,那么在使用过程中首先烧的是充电器,而不是电池。就和先烂葡萄还是先烂葡萄树的道理差不多。个人见解

网友:
乐迪真的不如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检查电池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情况是电池的原因,有些电池质量比较差,或者用的时间久了本身就有 ...

花牌银皮电,飞了少说也有好几十个起落了一点问题没有,其他电池都是一样的,也OK,这块当时充的每片都涨的像气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牌银皮电,飞了少说也有好几十个起落了一点问题没有,其他电池都是一样的,也OK,这块当时充的每片都涨 ...

花牌涨的跟气球一样就不用怪充电器了,拿个308一样要充的涨,花牌本身就是有名的母电池,容易大肚子。大肚子的电池再用大点的电流,加上本身充电的温度,烧起来不足为怪。  你说了花牌电池,我更偏向与电池本身的问题。不是我黑花牌,谁用谁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牌涨的跟气球一样就不用怪充电器了,拿个308一样要充的涨,花牌本身就是有名的母电池,容易大肚子。大 ...

我不是替花牌打广告,但是你可能真的没用过花牌银皮的,老花牌我也有,的确涨,银皮到现在没一块有问题

网友:
还好没买

网友:
锂电池还是小电流充电好,每个电池的生产厂家不一样质量也不一样,如果电池不按规定的电流充电很容量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检查电池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情况是电池的原因,有些电池质量比较差,或者用的时间久了本身就有 ...

过充再好的电池也会起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牌涨的跟气球一样就不用怪充电器了,拿个308一样要充的涨,花牌本身就是有名的母电池,容易大肚子。大 ...

我也用花牌,2200电池10A充!

网友C:
厂家怎么说的

网友:
没有升级固件吧?

网友C:
这种充电器一旦电压监控失灵必炸,像B6那样的有端电压和单片电压双重监控,即使故障了(保护也故障了)你还能看见电压发现异常。你这个充电器充电过程中都不能通过插BB看电压。炸之前都不知道已经过充了,即使过程中盯着看也是看到冒烟才会察觉有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花牌,2200电池10A充!

当然不是电池的问题,从平衡头输电的充电器就是作死,平衡头是拿来平衡的不是过大电流的。而且一边通电流一边测电压即使不故障精度也不够啊因为是导线就有电阻有电流就有电压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替花牌打广告,但是你可能真的没用过花牌银皮的,老花牌我也有,的确涨,银皮到现在没一块有问题
...

9楼我以前看见过可能是托。我们都知道再好的电池一直充电也会boom

网友:
还好人没事,家里也没事。

网友:
这样怪到电池我也是醉了,这怕怕

网友:
还好没买乐迪!

网友:
A6加保姆用了几年了的路过  还是老牌子耐操

网友:
从平衡头冲电的充电器就是作死

可怜好多小白还迷信这个......

网友:
好多都是平衡头冲啊,没有都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花牌,2200电池10A充!

2200mah 3S 用10A充?呵。。。。只能笑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00mah 3S 用10A充?呵。。。。只能笑笑。

呵呵,我有格氏和花牌2200 3S每次都最大电流充电,用了将近一年了都没事,不鼓包容量损耗也不明显。因为我以前用的是B6 6A 最近用的是C610 10A他们的充电器都是质量不错的不从平衡头充电。这样输电的充电器才效率高,安全性好而且精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有格氏和花牌2200 3S每次都最大电流充电,用了将近一年了都没事,不鼓包容量损耗也不明显。因为 ...

   对于小电池,一般标都是5C ,可事实有几个能真正达到?10A充是可以,仅仅是可以可以,不代表10A充不会出问题。就好比你一口气能够喝5瓶啤酒一样,但是让你不断的一口气喝5瓶,结果如何?反正我从来不用超过5A电流充小电池。至于为什么,个人心里有数。CB86这个充电器我自己也在用,它的数据上是最大6A,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一直6A。 不是我对花牌有偏见,可能花牌电池厂家在这个论坛的小号也不少,事实上花牌就是一个母电池,从以前的黑皮花纹老版,到后来的新的,我都有用,没有一个不怀孕的。可能有人会说新的银皮不会,是的,我没有用过银皮,我也不会去用了。怀孕的电池我实在不放心充电或者放家里。  抛开电池说充电器,市面上常用的这些充电,从普通的平衡充,到B6,到A6 A9  再到308多和601, 充电过程中电池烧着的几乎都有,各个论坛或者群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帖子或者信息。所以,我个人认为,不可否认,可能会有充电器有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否大家该去检查电池的问题,为什么同一的充电器让某一块电池大肚子,而其它没有,大肚子了之后就要小心谨慎的使用,而不是继续大电流充直到出了问题。
  最后多说一句,电子的东西,不要指望它万无一失或者神器版的随心所欲,谨慎,多检查,多查找根结,然后总结避免才是王道。至少我没有看到楼主有任何分析或者总结。

网友:
搞得我都不知道电池往哪儿放了,家里太乱, 生怕电池baozha了
装在铁盒子里也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小电池,一般标都是5C ,可事实有几个能真正达到?10A充是可以,仅仅是可以可以,不代表10A充不会 ...

格氏电池5C充电真的没问题,我有个1300mAh 3S每次都是6A(B6)和6.5A(C610)用了近一年内阻12m 15m 10m欧 容量1255mAh。花牌电池也可以5C充电我没用怀孕过,倒是有满电保存一个月怀的(忘了放电)。花牌INFINITY和 EVO的性状是一样的就是包装不一样

网友C:
怀孕后要小心操,充电器是冤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小电池,一般标都是5C ,可事实有几个能真正达到?10A充是可以,仅仅是可以可以,不代表10A充不会 ...

  • 这位魔友,你的立场我不去讨论,只是话里话外存在主观臆断的成分,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同一的充电器只让这一块电池大肚子其他没有”,因为是在轮充模式下,这是第一块电池,应该充满了就充下一块,但是这块充起来不停,其他电池根本还没轮到充电。“大了肚子之后就要小心谨慎使用”,我这四块电池之前没有一块鼓涨,状态都很好,使用很小心,一般都是1.5a充电,一个月会有几次用5a充,从未有过问题,就是这次充电一次性过充鼓涨爆燃。再就是“分析总结”,分析我想前面我已经做过了,这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帖子,分析了原因反映了问题;关于总结,就事论事,我不认为我做不做总结和这个问题发不发生有什么关系,我做总结这次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充电注意安全人人都知道,我这已经是白天、人在、注意的时候充电了,我不太理解,不知道你想要个什么总结?是“充电器把电池充爆了是用户原因,没有无时无刻盯着充电器”?如果说是“充电注意安全”的话,发的照片我认为已经可以提醒各位魔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 这位魔友,你的立场我不去讨论,只是话里话外存在主观臆断的成分,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同一的 ...

  • 这种充电器一旦故障你盯着看都会boom因为平衡头电压故障你无法看电压连BB响都不能插因为被占用了。你盯着看唯一迹象就是冒烟才会切断电源此时电池已废。除非你每隔10分钟BB测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 这位魔友,你的立场我不去讨论,只是话里话外存在主观臆断的成分,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同一的 ...

  •    因为我也有这样一个充电器在使用,所以我并不是在主观臆断,而是希望能分析出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也经常把有电的和没电的同时充,甚至是满电的也插上去充,没有出过这种问题。当然我一般不会超过5A充电。 另外我很好奇的是,你的插电方式,为什么不是从第一个开始插而是从后面开始插? 另外你有没有检查一下你烧了电池平衡头是怎么样插在充电口上的?这个充电器的说明书当初我看过几次,印象中有个3S电池建议插法是1左1右,我也基本是按照这个插法插上去充。这个充电器也有一个小细节问题,插口能插错位,这个插错位之后充电器是不会报警提示,而且这也是很致命的。  在我早上看到你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也在用这个充电器 给我的电池充电,下午准备去飞。
        我想我个人的建议是:首先把这个问题反应给工厂或者卖你充电器的人,找一块小电池或者其它可以舍弃的电池,单独插在你认为过冲的充电口上,再次充电,不要改变之前的充电器设置,再次测试。并且保留追究责任的证据。 看是否会再次过冲。这种方式在我遇到情况的时候肯定这么做。
    我个人对这个事故分析,认为可能主因是电池或者充电方式。因为充电器过冲这种事情不会是偶然发生,如果它过冲,这么毛病很早就会体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0mah 3S 用10A充?呵。。。。只能笑笑。

    10A充有什么问题?现在好多稍好的电池就可以5C以上充电,甚至有可以15C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也有这样一个充电器在使用,所以我并不是在主观臆断,而是希望能分析出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也 ...

    前面说“只有这一块电池大肚子,电池大肚子就要小心谨慎使用不要大电流”已经是先入为主了,不过也不想为这个争论什么。再就是关于插位置,我充的是6s,没有插错位的可能,反着插是插不进去的。从不从第一个口开始用都可以,轮充,检测到第一个连接电池的口才开始充电。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已经反应给厂家了。

网友C: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第二起了。卧槽,前几天还有一起baozha的!

网友:
    不至于吧 这么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0mah 3S 用10A充?呵。。。。只能笑笑。

你是否没用过1、2线品牌的电池?我从玩直机450开始然后转行成固定翼差不多5年,一直都有在用3S2200的电池,因为电池只有2-3块所以在外场必须要10A充,不然接不上。从开始的花牌,到格式,达普,都是200起落以上的!目前花牌和格式都报废了,都是因为炸机时炸坏的!还有达普目前还在用,差不多400起落了!一块电池一直用10A充能用400起落还不够吗???

网友:
  太具杀伤力了。。还是找个防燃防爆箱装吧,。

网友:
格式1300 经常8A充  也没有大肚子
不明白为什么出了问题很多人帮着充电器厂家说话,是一起的么?还是仅仅因为他们也有同样的充电器不肯承认充电器有问题啊?
出了问题大家声调统一一起讨伐,厂家才能改进/重视/被市场淘汰——像大家一起对待某新充电器一样,如果出了问题还包庇,厂家觉得出再多的问题了还是有人买,还是有人为我说话,那就这样得了。
不赞成用怀疑出问题的充电器继续测试,我们没有给厂家做测试的责任和义务,已经知道充电器可能有问题了,这次没起火可能是侥幸,还要冒险去测试?
旁边有帖子也是,已经失控过了,还要继续飞.....

楼主:
还在联系厂家

网友:
呵。。。发现楼上有些人心里也真够阴暗的,出问题找到根本原因才是关键,还集体讨伐,讨伐有毛用?能把人家工厂讨伐倒了?能解决问题?能找到根本?什么事情在没有找到根本问题之前都是主观判断,不要跟我说我跟谁谁谁一起的,我没那爱好没那兴趣,谁愿意心里阴暗就自己阴暗去,少几把跟我装B,如果做事情较真就是给人说话,那我在论坛曾经为不少模友打抱不平那岂不是我就跟他穿一条裤子了!XX的,不想骂人,别逼我。
另外,电池的问题,我主要玩固定翼,电池没少用,格式 男爵 达普 酷点 DHD 花牌 垃圾点的狮子 老虎 HRB 还有一些杂牌一年换一波。2S 3S 4S 6S是我主要用的电池。这些年下来前前后后几百块电池至少有了。

网友A:
还有,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不可以做,天天有人说电池baozhabaozha,有几个人亲眼见过电池baozha,谁特么亲自做过测试,没有就少BB,没有测试就没有发言权。投火里面烧,砖头砸,锥子刺穿,正负极短路,这些测试我都做过,跟我扯什么冒险测试,也只能呵呵了。还真特么没见过测试锂电池能测试baozh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不可以做,天天有人说电池baozhabaozha,有几个人亲眼见过电池baozha,谁特么亲自做过测 ...

有视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视频吗?

没有,因为他只是在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因为他只是在吹牛

我在吹牛?呵。。一周前的几张照片给你2耳光,我搞这些测试的时候在QQ群里发了小视频,我懒得找给你证明。对于你这种人自己没做过就算了,不要认为别人都和你一样。

网友A:
视频我在QQ群里发过,照片我从手机中找了几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视频我在QQ群里发过,照片我从手机中找了几张。

无论你怎么说都不能为这个危险的充电器开脱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0mah 3S 用10A充?呵。。。。只能笑笑。

11年开始玩450用的2200电普遍都支持5C充电了,8C的也有的是,你到5年后的今天都还不敢用10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你怎么说都不能为这个危险的充电器开脱

继续转进!你不用回复我,我吹牛的而已嘛 。     开脱,呵。。。如果不同意见的分析就叫开脱,那好了,天天喊口号,乐迪倒闭 乐迪倒闭!这就不是开脱了吧!出问题,找根本原因才是关键,这样BB没有左右,有BB的闲工夫自己做几次测试好了。真特么搞笑。好了,到此为止,我有我自己的分析方式,我有我自己的认知,我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和你较真。因为你只会说吹牛逼。

网友:
乐迪乐迪boom

网友:
a6同样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发现的早,没炸。 有次也是想补下电压,插上就在旁边修飞机,飞机修完我就奇怪怎么还没补完?我一看屏幕一身冷汗,每cell都冲到4.3x了还在冲,赶紧拔掉了。后来就没遇到过这问题。 估计楼主碰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只是我注意到了,没发生危险。ps 冲到4.3果然暴力

网友:
有CB86+的飛友可以按照樓主照片中的樣子放在地上充電測試(短時間充電測試就好,請勿長時間充電),我的CB86+放在地上充是有問題的,懇請原廠重視這個問題~

网友E:
您好,非常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并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不好的使用体验。
您的寄来的返修机我们已收到并安排技术人员第一时间进行问题检测,具体情况如下:
1、固件版本检查:V1.4  是2015年1月的第一批出厂充电器,未做过任何固件的升级
2、外观检测:外观正常,端口无烧灼痕迹;
3、功能检测:
   3.1上电后查看充电器工作电流正常(12V 130mA);
   3.2检测电池电压4.2V 值正常,充电电流检测值正常,电压准确不会导致充电电池电压过高。
  3.3我们使用格氏5300MA电池,设置5A充电电流,按开始充电风扇转动,进入5A 充电,16分钟后达到设置电压自动停止充电,电池电压3.79V充到3.85V自动停止,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一致,未发现一直5A充电导致电池过冲现象。
4、拆机检测:机内无烧灼痕迹和烧焦异味;

关于您的充电器问题:一般电子产品都有一定使用寿命期限,电子元件会随着使用时间和使用频率增加存老化的问题,你的这台充电器是2015年1月出厂,到现在没有做过任何固件升级,所以我们建议你对充电器的硬件和软件进行升级,你的产品已经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免费为你升级到最新版本。
对于二次返修的模友,如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提供优惠购新机的福利政策,以便您能用到我们最新的产品。

关于如何确保充电过程安全,在此温馨提示下:
1、建议及时关注乐迪官方信息,将充电器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2、请勿将不同容量的电池用外接并充板充电,若发现电池有鼓包等异常现象,请立即停止充电。
3、建议先将充电器通电,然后再插入电池进行充电。
4、充电过程中请注意不要让充电器风扇口被遮盖,不要让充电器离开视线范围内。

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
欢迎咨询乐迪售后人员
彬彬MM:
电话:0755-88361717-882
QQ:285041697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欢迎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 进行技术交流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非常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并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不好的使用体验。
您的 ...

你好!

请就下面的文字进行具体的解释:

“关于您的充电器问题:一般电子产品都有一定使用寿命期限,电子元件会随着使用时间和使用频率增加存老化的问题,你的这台充电器是2015年1月出厂,到现在没有做过任何固件升级,所以我们建议你对充电器的硬件和软件进行升级,你的产品已经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免费为你升级到最新版本。”

1. 贵厂2015年1月出厂的这款充电器,是否一定要进行固件,硬件和软件升级?如果不升级会有任何安全的问题吗?
2. 该充电器的用户任何进行硬件升级?
3. 对于LZ的这个意外,贵厂的结论是什么?
4. 另外,对于另外一起事故,贵厂的结论是什么?

静候你的答复。谢谢!

楼主:
一楼更新处理结果

网友:
我也是BC86...不过我充3300电池都是1C 最急4A充。。。
花牌我已经不打算买了,现在小电池格式  6S3300的用的达谱,过几天想试试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