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板的发射的天线 可以用做接收来用吗?

楼主(2016-06-19):
请问平板的发射的天线 可以用做接收来用吗?

网友A:
平板做发射天线你怎么对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做发射天线你怎么对准呀

没懂我的意思   我有一个闲置的  遥控上用发射的平板天线   这个东西我能把这个天线按在图传接收上  当接收平板用不?

网友(2016-09-25):
引用 楼主:
没懂我的意思   我有一个闲置的  遥控上用发射的平板天线   这个东西我能把这个天线按在图传接收上  当接 ...

频率要一样就行

网友(2019-06-10):
理论上发射天线做接收天线是可以的,且天线的方向特性相同。但是用在收、发设备处在相对运动状态下,如何保持方向性始终处于有利状态,必须统筹考虑好。比如做图传接收,当发射设备移动时,如何保证接收天线对准发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