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2个24V350的有刷电机怎么实现遥控。

楼主(2016-06-19):
混控的。每个电机各控制一边的履带。哪位前辈指点一下。这2个电机怎么实现遥控?去哪里购买遥控的配件。或者找谁买。本人实在找不到。

网友:
挺麻烦的,用舵机控制电机的控制把手,最好是带到档的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你的意思是  一个操纵杆 控制个驱动电机带动一条履带吧

网友:
当年新疆有一家。现在貌似没了。

30V有刷 大电流确实不好直接控制。

楼主:
就差遥控配件了

楼主:
还是没有出售的成套遥控配件。使用舵机控制电动车把手想过,就是感觉太繁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出售的成套遥控配件。使用舵机控制电动车把手想过,就是感觉太繁琐了

就算不用舵机控制电动车手柄,倒车怎么处理,

网友A:
双路混控控制板有卖的!淘宝。

网友:
坦克声组+自制电调

网友B:
电调可以上网找合适的功放板自制,再加上坦克声组,这是我能想到工作量最少,最省事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路混控控制板有卖的!淘宝。

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可以上网找合适的功放板自制,再加上坦克声组,这是我能想到工作量最少,最省事的方案。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