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TL2000试飞(图和视频)

楼主(2016-06-19):
早见过魔友们飞TL2000水陆两用机,都说好飞,上周终于忍不住淘了一架,安装好后昨天去试飞了一下,图如下:

视频如下(用微摄像头夹在眼镜上拍的,效果差,只有将就看了)

再按惯例,说下机子的情况和配置等:
机长:800MM
翼展:1150MM
起飞全重:850克左右
动力:EMAX XA2212 KV1400装HY8043小孔桨(自扩孔装桨夹),电调XXD30A,锂电花牌3S 30C 2200MAH
控:FS CT6B +R6B接收,装4个9克舵机
此机子如魔友们所述的确比较好飞,只是在细节设计上还是有不少小问题要自己改。好在有魔友的经验,改动很顺利,原配电机座没法用,自制了一个木制的。对水鞋支架也进行了加强。

网友:
帽子戴低点嘛

网友A:
起飞和降落都没拍到…

楼主:
帽子,是夹在眼镜上的,位置不好固定,仰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和降落都没拍到…

说得是呀!夹在眼镜上拍的,位置不好固定,仰了些。

网友B:
LZ的电机座是怎么改的

网友C:
这个飞机 我飞了两架  第一架 是我在 新手时上单翼转下单翼的时候飞的  还有就是后来 休闲飞水机 飞的·· 但是两架都要加强 修改 不管是起落架还是 电机座
我上的是2217电机 整个机头我全部劈开 里面用EPO加固了 一劳永逸嘛 速度快 飞的很轻松 时候城里 小水塘 湖泊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电机座是怎么改的

照着这个样子用3MM层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 我飞了两架  第一架 是我在 新手时上单翼转下单翼的时候飞的  还有就是后来 休闲飞水机 飞的··  ...

多谢经验介绍!就是看了你们的贴子后最近经不诱惑买了回来!现在这机子所用材料除了水鞋都是EPO的了。除了改电机座和加强水鞋支架,我还在水鞋上所有缝隙处填上704硅胶,效果还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经验介绍!就是看了你们的贴子后最近经不诱惑买了回来!现在这机子所用材料除了水鞋 ...

请问水鞋支架如何加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水鞋支架如何加强呢?

为了好拆装,两个支架各加了根横梁并固定好,在前一根横梁中间与机头电机座下部系了根可拆装的绳子并拉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了好拆装,两个支架各加了根横梁并固定好,在前一根横梁中间与机头电机座下部系了根可拆装的绳子并拉紧 ...

照片中没有看到水舵嘛,水面如何控制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片中没有看到水舵嘛,水面如何控制方向?

这个机子 就用本身的风舵 比其他水舵还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中没有看到水舵嘛,水面如何控制方向?

靠垂尾的方向舵,它的方向舵比较大,不过风大转弯还是有些吃力的。好在我们这里极少有大风。

网友E:
奇了怪了,你们飞水机的地方都这么平静啊!
我们在苏州的阳澄湖、上海的滴水湖、淀山湖飞行,都是那么地波涛汹涌。
你们太幸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了怪了,你们飞水机的地方都这么平静啊!
我们在苏州的阳澄湖、上海的滴水湖、淀山湖飞行,都是那么地波 ...

还幸福!?你知道我原来是搞什么项目的吗?帆船!F5M和F5-10就因为我们这里常年没风,这个项目搞不下去了!前些年才只好转玩飞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幸福!?你知道我原来是搞什么项目的吗?帆船!F5M和F5-10就因为我们这里常年没风,这个项目搞 ...

来上海吧,上海什么风都有,冬天有强烈的西北风,今年最低温度零下9摄氏度,伴9级大风;夏天,有的是台风,下个月就陆续赶到,随时恭候你的光临,包你帆船跑得飞起来!我们这里都是玩真人,真帆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片中没有看到水舵嘛,水面如何控制方向?

这种没风的地方,水舵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上海吧,上海什么风都有,冬天有强烈的西北风,今年最低温度零下9摄氏度,伴9级大风;夏天,有的是台风 ...

多谢多谢!本人本是从小从上海随长辈移民大西南的,主要亲戚都在上海。回去住是不可能了,不过还是回去玩过的,只是没机会玩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