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ls对睿思凯接收对不上频啊

楼主(2016-06-19):
原装的304对好了,新买的睿思凯delta8接收,谁知道怎么对啊大神们

网友A:
這個接收機是S-FHSS制式的,R304是T-FHSS 制式,兩者不同,當然對不了頻,你要張4PLS 改為S-FHSS (控上顯示是SFH )就可以了,如果用回R304接收機,就要把4PLS 設定回T-FHSS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接收機是S-FHSS制式的,R304是T-FHSS 制式,兩者不同,當然對不了頻,你要張4PLS 改為S-FHSS (控上顯示是SF ...

谢谢你已经对好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已经对好频了

不用客氣.

楼主:
哥们你好,想问下你用过这个接收机吗?我是对上频了,但是接舵机不动,咨询厂家告诉我只能用模拟舵机,你的舵机能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好,想问下你用过这个接收机吗?我是对上频了,但是接舵机不动,咨询厂家告诉我只能用模拟舵机,你的 ...

如果只能支持模拟舵机,那看来还是304,314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能支持模拟舵机,那看来还是304,314比较好用

哎看着买的人很多也写支持4pls回来不能用也不知道设置问题还是本来就不能用模拟舵机郁闷

网友C:
S-FHSS制式的和T-FHSS有什么优缺点呢,我也打算入4PLS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FHSS制式的和T-FHSS有什么优缺点呢,我也打算入4PLS不知道怎么样

4pls没啥问题是个好控,说的是兼容接收机,fs和ts区别是一个有回传一个没回传,还是用原厂接收机吧,控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4pls没啥问题是个好控,说的是兼容接收机,fs和ts区别是一个有回传一个没回传,还是用原厂接收机吧,控没 ...

FUTABA T3PV这个也支持双向接收机吧,功能和4PLS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 T3PV这个也支持双向接收机吧,功能和4PLS有什么区别啊

t3p是三通道

网友C:
T3P也支持双向回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3P也支持双向回传吗

好像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