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带你做测试】——电调进角设多少

楼主(2016-06-19):
好吧,今天我们来说说电调。
电调设置方面,常规参数中,进角对发动机整体性能影响最大,目前主流观点是:
“低进角,电机相对柔和,但电机效率高;高进角,电机暴力,但电机热损耗大。”
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还是通过测试结果来说话吧。

一、测试方法
1在自制的涵道测试平台上分别将电调设置为高进角(26.25°)、中进角(15.0°)、低进角(3.75°),在同一油门下进行三次涵道效率测试
关于测试平台和涵道效率测试流程,请看此帖: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7138&extra=page%3D1
2为减小测试过程中其他量的变化影响测试结果,测试时对下列条件进行了规范。
(1)      测试均在30%油门下进行、三次测试使用同一只电调(好盈FLYFUN100A)、同一只涵道(freewing E7213SR)。
(2)      三次测试分别使用三块同一型号电池(格式3300mAh 35C 6S),测试前三块电池均充电至3.8V。
(3)      测试时间均为1分钟,所有测试数据为1分钟内平均值。

二、测试结果

项目

单位
高进角
中进角
低进角
静推力
N
4.37
4.30
4.20
效率
%
65.03
61.49
59.15
涵道出口气流速度
m/s
52.68
49.36
48.50

三、结论
(1)“低进角,电机相对柔和,但电机效率高;高进角,电机暴力,但电机损耗大。”这一说法并不绝对。
(2)在本次试验环境下,随电调进角增大,涵道推力和效率均有所上升,因而对于Freewing2938-2085kV内转子电机搭配70mm 12叶涵道的动力组合来说,高进进角意味着更大的推力和更高的效率。
(3)对于不同的电调——电机组合,最佳的进角需要通过试验确定,别人的经验自己并不一定适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整个稳压电源,就不用每次都充电还担心电池的不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整个稳压电源,就不用每次都充电还担心电池的不一致了

之前看了下,大功率稳压电源也不便宜,然后又不经常用,所以就算了。

网友B:
进角这个东西我是在小时候拆玩具车电机通电发现正转和反转性能不一样才发现的。原理大致是电机线圈存在感抗,所以说实际电流会滞后于换向瞬间。进角就是将换向提前。当电调设定的提前量刚好等于感抗滞后量时,电机功率达到最大,效率达到最高。当进角调节不当时,定子不是一直推动转子,造成电流在电机和电池往返导致极大能量损失

网友B:
进角根据极对数和Kv数调节。通常情况下换向频率越高进角越大。同是12N14P的电机一个Kv1250另一个Kv2500那么2500的进角就高于1250的,1250高进角和2500低进角都会导致效率下降。对于内转子电机虽然Kv高但是极对数低所以说换向频率并不高,进角可以设低一点。“低进角,电机相对柔和,但电机效率高;高进角,电机暴力,但电机热损耗大。”完全就是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角这个东西我是在小时候拆玩具车电机通电发现正转和反转性能不一样才发现的。原理大致是电机线圈存在感抗 ...

正解,电压和电流相位的偏差是进角的决定性因素。等正弦波电调普及的时候,电调效率应该会有显著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解,电压和电流相位的偏差是进角的决定性因素。等正弦波电调普及的时候,电调效率应该会有显著提高。

正弦波电调感觉会很鸡肋。
1:不是真正的正弦波
2:功率密度比方波低(根号2/2)
3:直流电机不是被设计成正弦波驱动的,你需要装上交流电机达成最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电调感觉会很鸡肋。
1:不是真正的正弦波
2:功率密度比方波低(根号2/2)

不是真正的正弦波这个问题看怎么理解了,就像数模转换,锯齿足够细的话,宏观上也就一致了。
功率密度肯定是要低的,但效率高,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场合不同需求。
直流电机这个问题,我确实不太清楚,没深入看过。直观感觉电调就是个逆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真正的正弦波这个问题看怎么理解了,就像数模转换,锯齿足够细的话,宏观上也就一致了。
功率密度肯 ...

无刷电调=有刷电调+换向器。进角调节相当于旋转电刷角度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你们聊的什么,但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调=有刷电调+换向器。进角调节相当于旋转电刷角度

看完就理解成一句话:进角只有对和不对的,没有好不好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调=有刷电调+换向器。进角调节相当于旋转电刷角度

嘿嘿,那还是逆变器,感觉直流无刷电机要是通上三项交流电也能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那还是逆变器,感觉直流无刷电机要是通上三项交流电也能转

那你就是认为换向器就是逆变器咯。还有,把直流电机直接在三相交流电是不会转的而会抖动,交流电频率不随电机变动。而电调的换向频率是会根据电机变化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你先用外力将电机转到 交流电频率/极对数 然后通电就可以转了。而且只要负载不超过极限,转速保持绝对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是认为换向器就是逆变器咯。还有,把直流电机直接在三相交流电是不会转的而会抖动,交流电频率不随 ...

看样子你了解的蛮深入的,以后多跟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了解的蛮深入的,以后多跟你学习

嗯,如果都是12N14P 1250Kv和2500Kv电机连接交流电运转之后转速都一样,但是它的效率和最大扭矩会不一样,至于怎么不一样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互相学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