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 惨炸 大家来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2016-06-19):
炸的最严重的一次。
贴上日志大家帮忙看看。

凤凰120,750MX
deko 8295
K8
飞行200起落左右

当时姿态为正飞直线航线,速度不是特别快也不慢,飞过一个工地板房顶的时候突然类似于失控的感觉,一瞬间拍到了房顶上。距离我大概20米的样子。周围很空旷,如图,就一个工地的小板房。

飞场:

事后最郁闷的是不知为何会这样,先是读取了凤凰电调的数据,看了油门输入没有断点,应该可以说明不是失控吧。

之后又看了K8的日志。出现了3个以前从未出过的错误( Aileron Sensor Value out of Range,Elevator Sensor Value out of Range),如图.

日志说副翼和升降传感器的值超出了范围,不太理解,求解释。这个传感器指的是舵机电位器还是陀螺里面的传感器?

除了电子设备出问题还有朋友说时我机械问题球头扣脱了,我拍了当时的十字盘照片,十字盘上面有2个球头还在,对应的拉杆和舵机都连接完好。
还有一个球头没了,其球头扣上也没有这个球头,这个球头扣拉杆还连在舵机摇臂上,就是球头没了。
检查了十字盘上那个螺丝孔还能拧紧球头,没有滑丝。
球头直接从十字盘脱了可能性不大,都打胶了而且经常检查,,事后拧另外还在的球头还是拧不动.

这个球头没了.

网友:
球头陀螺!所以vbar检测升降副翼传感器过载!

网友A:
球头脱落!所以vbar检测升降副翼传感器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脱落!所以vbar检测升降副翼传感器过载!

球头丢了,没在球头扣上面。是不是炸掉了?感觉可能性挺小的

网友B:
如果装球头的孔没明显变形,那应该是之前就飞脱了。
如果是炸鸡掉球头,瞬间受力,球头应该断,或者十字盘上孔会被拉变形。

网友C:
有没有检查接收电?

网友:
还得给人家修房顶,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检查接收电?

检查了,格式1500,还4伏,才飞了第二个起落。

网友D:
大桨拉杆球头脱了的话,飞机声音都变了。明显的噗啦噗啦的声
700用k8,只能说楼主胆很肥

网友:
莫非房子里有ET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查了,格式1500,还4伏,才飞了第二个起落。

4V 明显电压不够了。另外楼主在细节的地方不是很到位,个人见解。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飞机突然难以控制,挣扎着好歹没炸,瞬间又好了。落地后看日志中曾经出现过这个提示,后来检查是陀螺仪到舵机的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
k8用用450 x3 行了  700用k8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  我x3都用vbar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查了,格式1500,还4伏,才飞了第二个起落。

接收电电压过低也会出现你日志中的告警

网友F:
700都买了,为毛省个陀螺的钱,楼主真的缺钱?

网友:
球头问题的话只能怪自己!要是K8的话!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700都买了,为毛省个陀螺的钱,楼主真的缺钱?

收個二手全新的 GPRO 才三百元,固朗的 EBAR V2 也是三百元,

我發覺 K8 最大問題是出廠沒有  Q.C. 的,

其他正牌陀螺儀都有出廠最後 Q.C. 的

网友:
楼主这么谨慎的人都炸鸡了,我们得更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装球头的孔没明显变形,那应该是之前就飞脱了。
如果是炸鸡掉球头,瞬间受力,球头应该断,或者十字盘 ...

分析得 很有道理。。。

40倍 放大镜 仔细 观察 这个 球头的螺丝孔 。

最好 找找 公安局 刑事侦查 专业人员 = 明察秋毫 啊

网友:
球头是炸掉的螺丝孔有伤的,如果完好的话可能是松脱掉的

网友:
球头松了,空中飞脱掉了引起的

网友:
父亲节打飞机,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4V 明显电压不够了。另外楼主在细节的地方不是很到位,个人见解。

单节4V

网友:
很明显,球头松脱~

网友:
估计是球头松脱引起的。力挺楼主用K8。我自己2台亚拓700L, 1台新SAB500S,一台亚拓500 ,2台450改480,全部清一色K8。飞了不下1000起落 ,毛事都没有。我所有炸鸡都不关K8的事.我是之前买的双灯K8,可以定速的。用K8定速非常爽的。

网友:
就知道炸鸡又会被剑指K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桨拉杆球头脱了的话,飞机声音都变了。明显的噗啦噗啦的声
700用k8,只能说楼主胆很肥

哈哈,我们这里都是K8啊
没问题

网友G:
这炸机和K8毛关系,我发现很多人一炸机只要飞机是用K8的,立刻就说是K8造成的。楼主这机都200起落了,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保养过飞机,球头扣换了没……。本地模友90%以上都是K8,从450到820,都一样,没有一例由于K8原因造成的炸机。我也可以很明确的说gpro,e8都有一切3D突然就炸机的例子,都发生在身边模友,gpro炸了700L,e8炸了450。

网友G:
从图上看,十字盘球头位置并没有变形,说明是从螺牙慢慢转出来的。如果是炸机是造成硬拉出来的球头,那这个孔早就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炸机和K8毛关系,我发现很多人一炸机只要飞机是用K8的,立刻就说是K8造成的。楼主这机都200起落了,不知 ...

平均10多起落保养下,检查关键螺丝,轴承上油。真是没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上看,十字盘球头位置并没有变形,说明是从螺牙慢慢转出来的。如果是炸机是造成硬拉出来的球头,那这个 ...

对啊。很奇怪。现在看螺丝孔里还有打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电电压过低也会出现你日志中的告警

这么吓人,真是有阴影了。这个电池格式新买的没用多久。。。单节还有4伏

网友:
k8真不是百分之百没有质量问题,我的k8用了一年半,突然在空中失控炸鸡,发现升降通道坏了,没有反应,其他通道都是好的。没办法,所以说这种小概率事件碰上了躲是躲不过的。

网友:
这是有2个球头出现问题,一个是DFC的拉杆球头,这个有明显的断裂痕迹,如果是空中断裂,那比如桨面会整个去迎风,会有明显的发闷的声音,所以我判断这个球头断裂是炸鸡之后造成的
还有一个就是十字盘的副翼舵机拉杆球头,在图上的十字盘螺丝孔位置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拉扯、扩孔痕迹,如果这里是炸机以后造成的硬接触拉伤,那这个螺丝孔不会这么平整,我以前炸过500级别的飞机,而且只是无动力降落的时候桨着地,造成对十字盘的一个拉伤,十字盘的升降舵位置的球头螺丝孔靠外有个非常明显的向上突出,因为都是铝件,铝件受力是非常容易拉裂开的,在楼主的图上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拉痕。
所以我的判断应该是十字盘的这个球头在飞行中受震动,并且螺丝胶没上够,慢慢的给舵机拉杆的上下运动慢慢给旋转出来了。还有一点从k8的日志来看,第一个出现的错误是在副翼上,也正式掉球头的这个地方报错。
我认为k8只是记录了错误的发生,并不是造成这次炸机的原因。所以一上来就剑指k8,说什么就不应该用k8,应该用v8,gpro,e8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支持正版无可厚非,但是不能飞机一炸就立刻喷k8的不是。
本人9架直升机,无一例外全是黄k8,700就三架。
不相信的可以翻翻我前几天的帖子。

网友:
楼上分析的在理。

网友:
慰问。and不管怎样,定期更换球头总没错。但这个炸鸡我觉得和陀螺关系不大,应该是球头脱落,我之前也听过朋友说球头脱落炸鸡的
3gx也是正版,我也试过3gx空中飞机无故侧翻炸鸡。
k8飞了这么久,从没出事过,市场存有量那么大,有几个有问题很正常。

网友:
给力,送给你一枚红心~!看帖是享受也是养眼,回帖是一种美德!O(∩_∩)O谢谢║真的很棒╠~感谢楼主分享!~ ...

网友:
炸机好怕怕。

网友:
明显是dfc球头拉杆脱出,很难判断吗?

网友H:
断面我不会分析,但是根据kbar日志的其中几项进行如下逻辑推导,我判断是陀螺仪传感器故障:

1. 3:13-3:14出现3次陀螺仪传感器读值超范围,英文详解谈到可能是A原因陀螺仪里的传感器失灵(defective?),也可能是B原因震动引起的(球头脱落)?

2. 咱们先排查B。说因为B震动造成传感器读取错误,这一解释没有道理是因为,3:13-3:14前后并没有极端震动的日志(extreme vibration level)。相比之下,你们看2:43和3:21,在出事前后分别记录了极端震动日志extreme vibration level。说明极端震动日志是正常的,比如3:21那次极端震动应该是失灵7秒后坠落地那一刻的震动,这个也记录清晰在案,说明震动日志没有问题。

3. 因此3:13-3:14前后没有出现极端震动日志应该说明不是极端震动导致的传感器读值超范围,楼主也表示实际在水平航线飞行,那么大概率就应该是陀螺仪某个传感器失灵(虚焊、接触不良、软硬件故障??)

这个推理同意吗?

网友I:
可怜的房顶没有人找你陪算你够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断面我不会分析,但是根据kbar日志的其中几项进行如下逻辑推导,我判断是陀螺仪传感器故障:

1. 3:13-3: ...

不同意你的观点。既然你判断是陀螺仪突然失灵造成的炸机,那请问球头掉落怎么解释?
我认为这个13 14秒的震动是由于球头掉落了,等于少了一个舵机的支撑,十字盘上下抖动,这时候陀螺仪肯定记录下异常的震动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同意你的观点。既然你判断是陀螺仪突然失灵造成的炸机,那请问球头掉落怎么解释?
我认为这个13 14秒的 ...

3:13 - 3:14秒前后并没有extreme vibration level(极端震动水平)的日志。

另外你也可以认为3:12秒的raised vibration level(提升了震动水平)就是球头脱出的印证。但是我会说这个“raised vibration level”是很常见的日志。在楼主的飞行中就出现多次,比如2:33和3:02就出现2次。

凭我自己动平衡飞机的经验,球头脱出这种恶性破坏动平衡事件想必让震动值瞬间飙升到3000以上,如果是这个原因,应该先出现“extreme vibration level”日志,再出现舵机传感超值的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怜的房顶没有人找你陪算你够运了

不是。要赔人家房顶的。
这次不光修机还要赔房顶。

网友J:
我來解讀一下
3:12 出現震動過高-樓主平飛不應該會出現,可能有強風或機械有異常
3:13 Cyclic Ring is active 表示舵機運作超出設定範圍,通常是上下螺距極限時加翻滾會出現,超過動作設定範圍,平時可能表示K8指示舵機一直動作到底卻修正未果
3:13 副翼方向翻滾超標-上一步修不過來,開始向副翼方向用力翻了
3:13 升降方向翻滾超標-還在翻
中間不知道還有沒有,不然就是樓主很厲害的撐了7秒在3:21才趴下來
這時還有震動過大的報告表示傳感器是正常的

3:13的Cyclic Ring is active比較關鍵,這表示舵機要動作到極上或極下,不是暴力3D或是錯舵的話很難出現,非操作失誤的話外部可能是發射或接收出問題出現非預期的指令,K8以降有可能是舵機故障,不然就可能是連桿或擺臂開了,之後的一堆紅叉只是描述小K8驚恐地被翻來翻去不能自己,此時機械上的問題已不能控制飛機

此外我的經驗若有電壓過低一定會出現在報告中,訊號有問題也會出現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來解讀一下
3:12 出現震動過高-樓主平飛不應該會出現,可能有強風或機械有異常
3:13 Cyclic Ring is ac ...

3:12秒那个日志仅仅是raised,翻译过来表示震动有一定的升高,震动程度要低于extreme字眼的日志。你仔细观察,就这次飞行过程中,还出现了2次。extreme震动在出事之前也出现了一次。在HF论坛和本论坛的以往贴出的日志中,raised 和 extreme都很常见。
我的疑问时,正常完好的飞机飞行中都会出现几次raised震动以至于几次extreme震动日志。真要是机械故障(球头扣脱落等等),事故前3:12的日志怎么会仅仅是raised,而不是extreme?

网友:
引用 网友H:
3:12秒那个日志仅仅是raised,翻译过来表示震动有一定的升高,震动程度要低于extreme字眼的日志。你仔细 ...

VBAR日誌中raised vibration很常出現
你可以忽略掉沒關係
不過一般VBAR在起降搬運或撞擊才會有extreme vibration
十字盤連桿脫落的話不會有
純粹就旋轉部件來看是正常運作的
這我經驗豐富.......
尤其是DFC連桿重會更容易因為racket effect 自己甩到零螺距
只要槳重心不是極端偏後是不會亂甩的
DFC連桿脫落則不一定
一樣要看槳類型跟連桿是否甩開了才知道
這不方便猜

网友:
1. 建议检查一下舵机和K8之间的接线紧固情况。这是一个保养容易忽视的细节。
2. 另外,大家争论的球头问题,如果十字盘没有出现损伤,而且球头丢失,那百分百是没有足够的紧固。
3. 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提醒一下,陀螺仪在铁磁性物质附近是会受影响的。
个人意见。

网友:
发重复了

网友:
如果还没确诊,或者说也许永远没有办法100%确诊事故的原因,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否会改变如下选择?

- 0. 意识到大型航模的危险性,直接弃模的冲动?只玩550/450/250级?

- 1. 选购机身和电装的价格倾向?选更稳定口碑的电装往往意味着初始开销更高?还是更便宜的电装降低炸鸡成本?

- 2. 增加耗件的更换频次?球头?轴承?齿轮?皮带?

- 3. 具体到可能引起争议的陀螺仪,你还会继续700级上用kbar?换vbar?换mb/金脑等?

可以多选。

网友K:
有人说小机才用K8.大机用V8.这是什么歪理?那我在小机上飞了百趟没问题的话.移植到大机上就会出问题是吗?难道K8分得出大机小机.大机就突然损坏炸机吗?不敢用或是钱多的就去买V8吧.不用乱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人说小机才用K8.大机用V8.这是什么歪理?那我在小机上飞了百趟没问题的话.移植到大机上就会出问题是吗?难 ...

- 吉娃娃300克,放在掌心,很可爱,你惹怒他,他也朝你呲牙,但是我放心让他跟3岁的小娃娃玩。

- 爱斯基摩雪橇狗,30公斤,一样可爱,比吉娃娃性情还温顺,但是说什么我也不敢让他跟孩子一起玩。

决策一件事情,似乎从风险发生概率和后果严重程度两个角度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