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路大神

楼主(2016-06-19):
除了肥鲨的280,victor230,mr251,华科尔的320这些穿越机是碳管机臂的,还有什么牌子的穿越机是碳管机臂的。发现自己正深深中毒碳管机臂,求各路大神补充一下我好解毒

楼主:
求大神,有图更好

网友A:
机械猫vortex盗版的vortex某宝上有,但是并不建议买。

网友B:
从结构上来说圆管更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猫vortex盗版的vortex某宝上有,但是并不建议买。

是的,我也是看了那个。但是实在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结构上来说圆管更结实

圆管的机架少之又少啊,一般大四轴或者六轴八轴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RTEX 250PRO 目前算是超级好的机器了。建议购买!

怎么说呢。就是不小心中了这种毒,单单买个机架来收藏也是极好的,当做艺术品,如果真的飞的话,我还是会选择pro

网友:
碳板比碳管好飞好修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的话可以自己切一个!

关键是没图纸

网友D:
你买碳管卡子,用在随便一个机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碳管卡子,用在随便一个机身上

这样也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的吗

当然,细点的平卡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