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坠机

楼主(2016-06-19):
前两天收了V977,回来后用6G模式JJ乱跑打摇杆很迟钝累,以为一直飞FBL80不懂伟力的。卖家告诉怎么调,还是不行。哥怒了,3D模式上。居然好飞多了。飞到第3块电池时,悬停大概高3--4米的样子,突然停转坠机,以为电池老化,换了块电池还是一样,不会吧正常飞行就坠机了。修,因为上电有电机自检声,电调肯定没坏,测量主板各电压,3.3V 5V正常,补焊陀螺仪,接收芯片等等,还是一样(主板灯一直闪)怀疑遥控无发射,想想不太可能,晶振坏也不可能呀,没有摔怎能坏?还是先来简单的吧------换晶振,上电好了。估计是卖家摔过机导致晶振不良,在我飞时晶振彻底坏了,接收不到信号电机停转坠机。其实刚修时看到指示灯闪烁也怀疑过晶振,感觉没摔不能飞着飞着就坏呀,所以走了弯路。

网友A:
有技术真是好!晶振什么型号,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真是好!晶振什么型号,哪里买的

为我的FBL80备的,16M 贴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我的FBL80备的,16M 贴片

记下了,以后遇到同样情况也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我连悬停都不会

网友:
自己会修   牛

网友:
维修能力确实强

网友:
动手能力强,有飞3D的天赋

网友:
所以收的还是要多试飞

网友B:
我的110炸了一次推油门电机哆嗦不转螺距正常起.关油门重新推几次冒一次电机哆嗦的转起来了!升空一样能飞!请教楼主这是什么原因!是电机要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10炸了一次推油门电机哆嗦不转螺距正常起.关油门重新推几次冒一次电机哆嗦的转起来了!升空一样能飞! ...

看你描述应该是缺相,把电机到电调连线好好检查。

楼主:
换下的晶振图片?是的话晚上发

网友:
链接线都拔了重新插的!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B:
就是手上没有电机啊.要不换个试下看看是哪的原因就得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手上没有电机啊.要不换个试下看看是哪的原因就得劲了

有万用表的话,一相一相测,先测电调的三根线看看有没有接触不(测试慢慢晃动线),再测电机看看三相两辆电阻(也慢慢晃动线,看看有没有阻值变化,不要用力过猛拽断线就悲催了)。对了把电调摘下来看看,滤波电容是否开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万用表的话,一相一相测,先测电调的三根线看看有没有接触不(测试慢慢晃动线),再测电机看看三相两辆 ...

我去试试啊

网友:
用1102当锁尾锁的住不?

网友:
我家里没有万用表.那个先不试了.先放那了.用1102锁380尾能锁住么?请教下.

网友:
楼主刚看见!滤波电容请问在哪里?

网友B:
楼主!我刚多推了几次试了下!接受蓝灯闪烁.红灯长亮.电机彻底不转了!推油门到百分之60左右舵机怎么抽风似的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刚多推了几次试了下!接受蓝灯闪烁.红灯长亮.电机彻底不转了!推油门到百分之60左右舵机怎么抽风似 ...

舵机乱抖我想是因为电机堵转推油门导致电源电压下降,所以舵机乱抖。不要在推油门了,小心烧电调。可以去掉电机推油门试试(时间要短),不抖说明电机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乱抖我想是因为电机堵转推油门导致电源电压下降,所以舵机乱抖。不要在推油门了,小心烧电调。可以去 ...

换块电池好了.那个电池没电了.换电池后还是电机哆嗦起不来.推五次油门有一次能转起来.转起来关油门要是马上接着推油门就接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块电池好了.那个电池没电了.换电池后还是电机哆嗦起不来.推五次油门有一次能转起来.转起来关油门要是马 ...

看你的讲述,我想是电调的问题。电容就是在电源线并着的两脚柱行的原件,你看看是不是开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讲述,我想是电调的问题。电容就是在电源线并着的两脚柱行的原件,你看看是不是开焊了。

好的!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