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 装了nrf模块后怎么和司马X5C对频

楼主(2016-06-19):
大家好,我从esky nano的老控上面拆了个nrf24l的高频头模块(模块应该是好的,之前一直在飞nano),按照网上教程,加上自己的研究了,焊到devo 7e控里面了。刷了deviation 5的固件,硬件配置文件也改了 enable-nrf24l01 = A14。 遥控开机没有错误提示(之前焊错,开机提示找不到module)。
但是问题来了,用改好的控对频X5C死活没反应。选了syma X协议点Reinit以后对频界面显示两秒钟不到就退出来了,这正常吗?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除了模型不报错这个手段外,怎么能确定我的焊接没问题?

对频esky nano也没反应,ESKY 和 ESKY150协议都试过。求大神帮忙。谢谢!

楼主:
上图左边是高频头,右边是焊接情况

楼主:
更新:百无聊赖玩控发现deviation固件还有个hisky的通讯协议,结果拿出我的hfp100 v2,没插原来一直用的外置式得ht-8高频头,直接就对频对上了...

看起来nrf模块是没有问题了。x5c和esky nano肯定是协议问题。

网友A:
ID码设与不设分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码设与不设分别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
默认的123456 和 全部删除 都试过。
今天仔细看了下esky的高频头发现好像他用的芯片是不带+号的NRF24l01。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刚从国内定了新的芯片,又是漫长的等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