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的穿越是什么配置??

楼主(2016-06-19):
现在主流的穿越是什么配置??电机,电调,飞控,机架

网友:
2205电机,30A电调,f3飞控,210或者180碳纤机架

网友:
2204电机,cc3d飞控,15a好盈电调,250或者210碳架(这个一定要买好的),摄像头图传。2205电机有点太大了

网友:
主流:电调20~30a,电机2205,飞控f3,机架180~220

网友A:
DL220很适合新手

网友:
2204电机  20A电调  F3飞控  210  或  250机架

网友:
四轴,RS2205或F40电机,BLHELI 20-30a电调,SP或BR F3飞控,180-220机架,1300-2200MAH 3-4S锂电池,桨看机架尺寸,800-1200线摄像头,600MW TX,分电板带5V 12V输出,其他的看着买

网友B:
QAV180机架小点,pid好调,结实耐炸,不飙极速可以了

网友:
我喜欢260机架,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220很适合新手

好贵

网友C:
我的穿越机都是走性价比高的路线,玩法是不怕炸。坏了就换。
Qav210, Kingkong 2205, 乐天20A电调,飞控naze32或SP Racing都可以,飞手动没什么分别。图传只用TS5823 200mw的。有和其他人一起玩FPV的话就最好不要用600mw的。会惹人讨厌的。

我的想法是,在陆地上的可以买好一点的,在空中的够用就算。

网友:
都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穿越机都是走性价比高的路线,玩法是不怕炸。坏了就换。
Qav210, Kingkong 2205, 乐天20A电调,飞控na ...

为啥不用600mw的?

网友:
我们常常会有10多个人一起玩FPV的。
一起飞的话就大概2-3个人。轮流飞。

600mw的图传常常会跨频道干扰到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穿越机都是走性价比高的路线,玩法是不怕炸。坏了就换。
Qav210, Kingkong 2205, 乐天20A电调,飞控na ...

欧姆威200mw能传多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威200mw能传多远?

我没用过欧姆威200mw。
在用着欧姆威200mw和TS5823的朋友都会抱怨。所以我宁愿用着便宜的TS5823。

还有我们都飞在100公尺以内,多数都是50公尺的障碍区。TS5823够用就算。
而且最近比赛的趋势都是规定25mw的图传。一些常比赛的小伙伴都改用了可换200mw和25mw的欧姆威图传。

网友:
飞控一定要F3,很灵敏

网友:
电调20A就够了,再打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欧姆威200mw。
在用着欧姆威200mw和TS5823的朋友都会抱怨。所以我宁愿用着便宜的TS5823。

那个图传不都说爱烧